我就弱弱的问我一下,芯片跟芯片直连 怎么简单通信?

楼主(2019-09-23):
就好比说我有2个51单片机,同时通电,每隔1秒闪一下,但是因为差异性 运行1年后,肯定不会在一个平段,那怎么让2个51单片机互相通信?实际肯定不止一个灯闪烁这么简单,

网友A:
1、两个单片机直接IO口对接
2、单片机直接采用串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单片机直接IO口对接
2、单片机直接采用串口通讯

有例子吗???这个真不好找..找了半天都找不到

网友B:
通讯?通讯有很多种的,你要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不是吗

网友C:
将你说的“秒闪”信号同时传送给第二单片机IO,第二单片机检测到......。
或接第二单片机中断,......

网友D:
芯片和芯片之间,可以有I2C通信、UART通信、SPI通信。一般UART通信最常用,只要配置好接收函数和发送函数就可以实现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你说的“秒闪”信号同时传送给第二单片机IO,第二单片机检测到......。
或接第二单片机中断,......

对的呢 是想通过同步发送的方式发给第二个单片机,tx接rx 然后呢 怎么发送给它,没接触过这类代码,怎么定义接口,然后发送的是什么数据?大神 能赐我一段代码么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和芯片之间,可以有I2C通信、UART通信、SPI通信。一般UART通信最常用,只要配置好接收函数和发送函数就 ...

同型号的芯片跟芯片之间,也需要使用正规的这类通讯协议吗?就没有简单通讯,比如,dat=0×ff 直接发送给它?

网友E:
直接发数好像不行吧,用串口吧

网友F:
推荐SPI口,比较好用,速度快

网友G:
如果两个离的远可以外挂GPS之类的用同一个时间基准来同步。

网友H:
哎,如果真只是同步,一个IO对接发一个电平就好啊,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SPI口,比较好用,速度快

有例子吗?不是很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哎,如果真只是同步,一个IO对接发一个电平就好啊,还要啥自行车.

本来也是信么想的,如果其中一个断过电,或者启动慢了点,就个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