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实现公交卡/饭卡充值功能模块(RFID+RC522源程序)

楼主(2019-09-23):
实验目的
1.   最基础实现刷卡后显示冲值/扣款说明
2.   实现芯片内部寄存器的读写,实现可记忆性。
设计思路
根据M1射频卡与读写器的通讯过程,程序设计基本流程如下:
主函数架构: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int i = 0;
  unsigned char status;
  BoardConfig(0xf0);
  Init_Port();
  InitUART();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LCD_Desk1();
  _EINT();
  PcdReset();     //复位RC522
  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发射
  while (1)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IDL, Temp); ////寻卡,输出为卡类型
    if (status == MI_OK)
      status = PcdAnticoll(UD); //防冲撞处理,输出卡片序列号,4字节
    if (status == MI_OK)
      status = PcdSelect(UD); //选择卡片,输入卡片序列号,4字节
    if (status == MI_OK)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Password_Buffer, UD); //在进行读写操作之前需要先进行认证
    if (status == MI_OK)
      status == incharg();//读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Write(1,money_ok);//充钱
      memset(money_ok,0,sizeof(money_ok));
      break;
     }
    }
      LCD_clear(); //清屏
      LCD_Desk3();
      led();
  }

其中
status == incharg();//读
incharg 函数
这一部分是自己编写用于读写存储器内容,并且进行数据类型转换功能的函数。
char incharg(void)
{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temp1[10];
  unsigned char temp2[5];
  unsigned char status2;
  long int sum = 0;               //充值后整数部分的额度
  long int re;

  temp1[0] = '\0';
  temp2[0] = '\0';
  memset(money, 0, sizeof(money)); //清空钱包临时数组
  status2 = PcdRead(1, g_ucTempbuf);//读块2部分
  if (status2 == MI_OK)
  {
    for (num = 0; num < 2; num++)
    {
      money[num] = g_ucTempbuf[1 - num];//存储芯片寄存器读出来的内容,并且调换高低位(因为存储的时候,按照低位在前的顺序)
    }
    itoa(money[0], temp1, 16);       //十六进制数值转十六进制字符串(字符串无法进行计算)
    itoa(money[1], temp2, 16);       //十六进制数值转十六进制字符串(字符串无法进行计算)
    strcat(temp1, temp2);            //将两个char类型连接。输出temp1=temp1temp2
    inteDec = str_dec(temp1);        //余额整数 十六进制字符串转十进制数
    temp1[0] = '\0';                 // 字符常量占一个字节的内存空间
    temp2[0] = '\0';                 // 字符常量占一个字节的内存空间
    memset(money, 0, sizeof(money)); //将money中当前位置后面清零 。
    sum = inputnum + inteDec; //充值后余额整数部分之和
    re = sum;
    Int_char(re);            //十进制转字符串
    led();                   //led灯亮
    LCD_clear();             //清屏
    LCD_Desk2();             //lcd显示正在充值
    while (Result[i] != '\0')
    {
     LCD_write_str(Result); //lcd显示10进制字符串
     i++;
    }
    delay_ms(1800);
  }
    if(sum<65536)              //将充值完毕的余额总数再次存储到寄存器内。
  {
    itoa(sum,money_inch_hex,16);     //10进制数值转为16进制字符串,整数部分
    i=strlen(money_inch_hex);
    switch(i)
    {
    case 0:
      for(num=0;num<4;num++)
      {
        money_inch_hex[num]='0';
      }
      money_inch_hex[4]='\0';
      break;
    case 1:
      money_inch_hex[4]='\0';
      money_inch_hex[3]=money_inch_hex[0];
      money_inch_hex[2]='0';
      money_inch_hex[1]='0';
      money_inch_hex[0]='0';
      break;
    case 2:
      money_inch_hex[4]='\0';
      money_inch_hex[3]=money_inch_hex[1];
      money_inch_hex[2]=money_inch_hex[0];
      money_inch_hex[1]='0';
      money_inch_hex[0]='0';
      break;
    case 3:
      money_inch_hex[4]='\0';
      money_inch_hex[3]=money_inch_hex[2];
      money_inch_hex[2]=money_inch_hex[1];
      money_inch_hex[1]=money_inch_hex[0];
      money_inch_hex[0]='0';
      break;
    }
    StringToHex(money_i, money_inch_hex);   //16进制字符串转为16进制字节数组
    for(num=0;num<2;num++)         //置高位在前
    {
      money_ok[num]=money_i[1-num];
    }
  }

    return status2;  //返回判断值

函数功能基本实现,因为是实现充值功能,所以为了防止连续多次充值,在主函数最后设置了break环节。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刷卡充值的时候,不能过早的移开卡片,否则会导致充卡失败。

楼主:
讲述的不够仔细,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前来讨论,也希望能发现更好的程序,因为是初学者,我这个程序实际运行会有一些问题。
例如汉字显示偶尔出现问题
偶尔出现闪屏
刷卡周期过长
如果有更佳的程序,希望你也会和我分享
请联系我的QQ

欢迎讨论!

楼主:
待会还会更新一个扣费模块的,主要是希望实现连续扣费

网友A:
公交卡充值是不是数据有加密保护,不然别人搞个同样的机器也能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交卡充值是不是数据有加密保护,不然别人搞个同样的机器也能冲

是的,我猜测是可以修改卡片内的密码在和充值机器密码校验。刚刚学习单片机,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