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值求大小的MCU程序,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9-09-23):
有2个模拟量分别是模拟量A和模拟量B,当按下启动按钮,模拟量A开始变大(有规律0--->最大值变化),同时模拟量B也开始变化(无规律变化),当模拟量A从0变化到最大值后,需要判断出模拟量B出现的最大值是多少?,同时给出模拟量B出现最大值的时刻,模拟量A的数值是多少?

这样的程序怎么写??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A:
你好!
1、用什么单片机做
2、是仿真还是做实物
3、是否已经有原理图或实物
4、要记录时刻,需要用到时钟芯片

网友B:
开始后,两路同时做 AD转换,筛取 B 的最大值,同时保存 A 值
……
if(B_ADC_DATA > B_ADC )
{
Bmax  = B_ADC ;
Adata = A_AD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