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STM32f767zi通过串口烧录出问题了,求帮助

楼主(2019-09-23):
st  f767zi通过串口烧录出问题了。求大神帮帮忙。卡了我好久。

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楼主:
我哪里还没设置好?串口配置我看了没啥问题。

网友A:
检查是不是软件配置没配好,再检查是否硬件问题。

网友B:
boot的启动方式检查一下,串口烧录必须要有配置的

网友C:
F7貌似不支持串口烧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