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串口能不能一次性读取这样的数组?然后显示在LCD上面?

楼主(2019-09-23):
请问 单片机能串口能不能一次性读取这样的数组?然后显示在LCD上面?
0XFF,0X7F,0XBF,0X7F,0XFB,0X3F,0XFB,0XCF,0XBF,0XF7,0X6D,0XF7,0X7C,0XF7,0XFE,0XF8,0XEF,0XF8,0XFF,0XFB,0XFF,0XF7,0XFF,0XEF,0XD7,0XDF,0XFF,0XEF,0XFF,0XF7,0XD7,0XEF,

网友A:
如果显示屏足够大,可以一次显示,不够的话,分屏显示

网友B:
是字体点阵数据吗,完全可以

网友C:
显示屏够大啥都可以显示

网友D:
读取当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取当然没有问题。

可以给一份单片机代码吗?

网友E:
串口传送数据都是单字节按位传送的,如果你指的一次性是循环多次读取按字节传送是可以的,如果所指意思是全部数据读一次进行传送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字体点阵数据吗,完全可以

是的 下位机代码如何写呢?尝试写了,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传送数据都是单字节按位传送的,如果你指的一次性是循环多次读取按字节传送是可以的,如果所指意思是全部 ...

您好!上位机发送后保存在这样的数组里面可以?然后在调用它?

网友F:
当然可以啊,这不就是取模吗?读完后就可以显示这个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啊,这不就是取模吗?读完后就可以显示这个图形。

是的 照片已经取好模,上位机也可以发送取模数据,单片机如何接收 然后显示呢?根据串口发送的,

网友G:
用下位机做串口接收时,规定好一次性能传送多大的数据包,上位机的取模数据只要不超过规定好的包的大小就行了。下位机接收到每个字节后保存在数组里边,一个数据包接收完成后就显示在LCD屏上就可以了。

网友H:
当然可以,你用指针去取就可以了.

网友I:
这比读GPS小多了

网友J:
单片机串口每次只能传输一个字节。由于传输速度非常快,几十个字节在一瞬间就传输完毕。如果显示屏足够大可以一次全显示,否则移动显示或分时显示。

网友K:
弄个数组,先缓存下来,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弄个数组,先缓存下来,再显示

我不会  哈哈

网友L:
普通的51单片机只能按字节进行接收,显示的话可以一次性显示的如果刷新速度可以的话

网友M:
可以显示啊,做个菜单就好了

网友N:
串口通信一次只能接收一个字节,所以要一字节一字节的接收并保存,直到接收完所有字节号才能显示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