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设计,负电压输出有问题

楼主(2019-09-23):
各位大佬,我做了个正负5伏的线性电源,负电压输出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用7912和7905输出负电源

网友B:
负电压不应该是7912和7905吗?

网友C:
很久以前我也觉的奇怪,为什么要7905才能产生-5V,用7805不可以?后来不用这种电路,也没思考为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我也觉的奇怪,为什么要7905才能产生-5V,用7805不可以?后来不用这种电路,也没思考为社么。

用78系列做负压可能需要用一个独立的电桥,不能与正压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912和7905输出负电源

78也可以做的

网友D:
看看内部原理图试试吧

网友E:
用7912和7905就可以,没必要搞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