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模块,温度传感模块需不需要AD转换模块?

楼主(2019-09-24):
最近想做个OLED显示时间和温度信息,但是用最小系统无法检测到红外检测头和温度检测的信号,我室友说红外模块,温度传感模块需要接在AD转换模块上,这是必需的嘛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块。数码输出的(或开关量)模块可以不用。模拟量输出的必须用。红外的一般多是前者。

网友B:
这就需要看你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单片机只能接收和处理数字信号。如果你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或电流等模拟信号,则必须进行A/D转换。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红外模块具体型号

网友D:
看你用什么样的传感器,红外检测头如果用红外遥控接收头,温度检测如果用DS18B20均不需要AD转换器,直接接在单片机可把信息读出

网友E:
红外模块什么型号的 ? 人体的还是……?有的是高低电平信号,有的是电压信号……东西在手里应该有数据手册吧

网友F:
这得看你选的传感器是那种类型,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

网友G:
要显示温度用DS18B20就可以,远距测温才需要红外吧。看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模块什么型号的 ? 人体的还是……?有的是高低电平信号,有的是电压信号……东西在手里应该有数据手册 ...

是hd0038的红外接收头,主要是遥控用的,之前发现用最小板一直不能收到信号,放开发板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什么样的传感器,红外检测头如果用红外遥控接收头,温度检测如果用DS18B20均不需要AD转换器,直接接在单 ...

温度就是用的ds18b20我之前做过一个课程设计就是弄的这个,当时没加AD,但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发现不行了,怎么调延时都收不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需要看你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单片机只能接收和处理数字信号。如果你的温度传感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模块什么型号的 ? 人体的还是……?有的是高低电平信号,有的是电压信号……东西在手里应该有数据手册 ...

hd003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