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pcb板子的问题出现在那?

楼主(2019-09-24):
请问为什么测试这种板子时候,刷卡有一半是板子的蜂鸣器是响的,一半是不响的呢?一模一样的PCB板

网友A:
排除CPU坏,读卡芯片坏,排除电路虚焊,排除下载程序正确以外,估计是蜂鸣器坏或蜂鸣器驱动电路坏!

网友B:
问题描述清楚一点,不然如何帮你?

网友C:
刷卡的时候 卡都读到了吗 ? 蜂鸣器什么型号的?有没有正负?有没有焊反的 ?怎么驱动的 ?Q3 ?Q3 什么型号的? 驱动电流多大?

网友D:
看看蜂鸣器是不是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CPU坏,读卡芯片坏,排除电路虚焊,排除下载程序正确以外,估计是蜂鸣器坏或蜂鸣器驱动电路坏!

都没有问题,电路上,蜂鸣器我也测试过了,现在我怀疑是电脑软件demo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卡的时候 卡都读到了吗 ? 蜂鸣器什么型号的?有没有正负?有没有焊反的 ?怎么驱动的 ?Q3 ?Q3 什么型 ...

卡可以读到,蜂鸣器5V的,有正负,三极管是npn型的

网友E:
看Q3驱动信号啊.

网友F:
看看是不是存在焊接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不是存在焊接的不好

没有焊接问题存在

楼主:
刷卡时候,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G:
如果软件和元器件没有问题,那PCB的疑点较大。通常小作坊式PCB加工制作环境没有净化,也没有飞针测试条件,走线间有残铜很常见。从楼主照片看不像是正规厂家制作的PCB。

网友H:
检Q3基极是否有旁路电容?芯片发波的时候可能会被电容耦合掉,或者检查芯片与Q3之间的信号波形。

网友H:
检查Q3到芯片脚波形。

网友I:
你这个板子贴片贴这么不专业的吗

网友J:
051的芯片,你确定器件都是好的而且焊接是好的嘛?而且你就不能用万用表类似的方法测测电压的来排除一下问题嘛,就这样问我们也不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板子贴片贴这么不专业的吗

专不专业,那是厂家的问题了,我只是负责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软件和元器件没有问题,那PCB的疑点较大。通常小作坊式PCB加工制作环境没有净化,也没有飞针测试条件, ...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有一部分可以的,一部分不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051的芯片,你确定器件都是好的而且焊接是好的嘛?而且你就不能用万用表类似的方法测测电压的来排除一下问 ...

你以为你想到的,我没有想过么,要是可以就、查出来问题,还需要问?

楼主:
引用 网友J:
051的芯片,你确定器件都是好的而且焊接是好的嘛?而且你就不能用万用表类似的方法测测电压的来排除一下问 ...

这又不是一两块的问题呢,这是一部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Q3到芯片脚波形。

芯片到Q3的电压刷卡的时候没有变化,一部分是这样,另一部分就有

网友K:
多半是程序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