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发电板+双USB输出降压稳压充电模块+蓄电池,不使用单片机能实现吗 求帮助

楼主(2019-09-24):
如题,关于太阳能手机充电桩系统设计

网友A:
你这是要干嘛?课题?自己DIY?
课题的话,不感兴趣
DIY的话,只用TI器件的两个IC就可以了,PCB电路成本50块左右
太阳能板就有点小贵了,那种太小的功率不够,至少是两片A4以上的,才会有实际充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