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用手摸一下晶振,LED灯亮,过一会又灭了,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9-09-24):
我用的是给力者 PIC单片机 开发板 学习板,把流水灯程序烧进去后,插好排线,通电LED不闪烁,程序是没问题的,用手摸一下晶振,LED灯亮,过一会又灭了,不知什么原因。请大师们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晶振没焊好,晶振坏了

网友B:
不一定是晶振没焊好,应该是某一引脚没焊好,如电源  地或接LED的引脚等,摸一下只是整个板受到外力变形而瞬间接触好而已

网友C:
建议检查晶振电路

网友D:
不起振,加电容试试

网友E:
快递给摔烂了,换一个,

网友F:
检查一下晶振是不是好的,看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排除完了后,换一下电容。

楼主:
我换过晶振和电容(10P~30P),还是如此,故障依然。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G:
晶振虚焊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原因了;在烧录程序时,是手动选择,没有选写配置字。选自动烧录,就OK了。

网友H:
用排除法。

网友I:
没出过这种情况。晶振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