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1.8_SPI代码移植到STM32

楼主(2019-09-24):
#include "TFT.h"
#include "stdlib.h"  //函数调用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为了解除sprintf警告
//TFT1.8 引脚
#define LCD_RST                PDout(0)
#define LCD_DC                PDout(1)
#define LCD_SDA                PDout(2)
#define LCD_SCL                PDout(3)
#define LCD_CS          PDout(4)

/*!
  * @brief    不精确延时
  *
  * @param
  *
  * @return
  *
  * @note
  *
  * @example
  *
  * @date     2019/8/6 星期二
  */
void tft_delayms(int ms)
{
    volatile uint32_t i = 0;
        while(ms--)
        {
                for (i = 0; i < 1000; ++i)
                {
                        __asm("NOP"); /* delay */
                }
        }
}

/**********************************************************
函数名称:TFTSPI_init()
入口参数: 0:横屏  1:竖屏
出口参数:无
时间:2018/1/26
功能说明:器件初始化
其他说明:无
**********************************************************/
void TFTSPI_Init(uint8_t type)
{
  //-----端口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LCD_RST=0;
  tft_delayms(50);
  LCD_RST=1;
  tft_delayms(50);
  TFTSPI_Write_Cmd(0x11);                                 //关闭睡眠,振荡器工作
  tft_delayms(10);
  TFTSPI_Write_Cmd(0x3a);                                 //每次传送16位数据(VIPF3-0=0101),每个像素16位(IFPF2-0=101)
  TFTSPI_Write_Byte(0x55);
  TFTSPI_Write_Cmd(0x26);
  TFTSPI_Write_Byte(0x04);
  TFTSPI_Write_Cmd(0xf2);                              //Driver Output Control(1)
  TFTSPI_Write_Byte(0x01);
  TFTSPI_Write_Cmd(0xe0);                              //Driver Output Control(1)
  TFTSPI_Write_Byte(0x3f);
  TFTSPI_Write_Byte(0x25);
  TFTSPI_Write_Byte(0x1c);
  TFTSPI_Write_Byte(0x1e);
  TFTSPI_Write_Byte(0x20);
  TFTSPI_Write_Byte(0x12);
  TFTSPI_Write_Byte(0x2a);
  TFTSPI_Write_Byte(0x90);
  TFTSPI_Write_Byte(0x24);
  TFTSPI_Write_Byte(0x11);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Cmd(0xe1);              //Driver Output Control(1)
  TFTSPI_Write_Byte(0x20);
  TFTSPI_Write_Byte(0x20);
  TFTSPI_Write_Byte(0x20);
  TFTSPI_Write_Byte(0x20);
  TFTSPI_Write_Byte(0x05);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Byte(0x15);
  TFTSPI_Write_Byte(0xa7);
  TFTSPI_Write_Byte(0x3d);
  TFTSPI_Write_Byte(0x18);
  TFTSPI_Write_Byte(0x25);
  TFTSPI_Write_Byte(0x2a);
  TFTSPI_Write_Byte(0x2b);
  TFTSPI_Write_Byte(0x2b);
  TFTSPI_Write_Byte(0x3a);
  TFTSPI_Write_Cmd(0xb1);      //0xb1              //设置屏幕刷新频率
  TFTSPI_Write_Byte(0x00);     //0x08                //DIVA=8
  TFTSPI_Write_Byte(0x00);            //0x08                //VPA =8,约90Hz
  TFTSPI_Write_Cmd(0xb4);                      //LCD Driveing control
  TFTSPI_Write_Byte(0x07);                        //NLA=1,NLB=1,NLC=1
  TFTSPI_Write_Cmd(0xc0);              //LCD Driveing control  Power_Control1
  TFTSPI_Write_Byte(0x0a);
  TFTSPI_Write_Byte(0x02);
  TFTSPI_Write_Cmd(0xc1);              //LCD Driveing control
  TFTSPI_Write_Byte(0x02);
  TFTSPI_Write_Cmd(0xc5);              //LCD Driveing control
  TFTSPI_Write_Byte(0x4f);
  TFTSPI_Write_Byte(0x5a);
  TFTSPI_Write_Cmd(0xc7);              //LCD Driveing control
  TFTSPI_Write_Byte(0x40);
  TFTSPI_Write_Cmd(0x2a);              //配置MCU可操作的LCD内部RAM横坐标起始、结束参数
  TFTSPI_Write_Byte(0x00);                //横坐标起始地址0x00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横坐标结束地址0x007f(127)
  TFTSPI_Write_Byte(0xa8);                //7f
  TFTSPI_Write_Cmd(0x2b);              //配置MCU可操作的LCD内部RAM纵坐标起始结束参数
  TFTSPI_Write_Byte(0x00);                //纵坐标起始地址0x00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纵坐标结束地址0x009f(159)
  TFTSPI_Write_Byte(0xb3);                //9f
  TFTSPI_Write_Cmd(0x36);              //配置MPU和DDRAM对应关系
  if(type)
  TFTSPI_Write_Byte(0xC0);                //竖屏显示          //MX=1,MY=1
  else
  TFTSPI_Write_Byte(0xA0);                      //横屏显示

  TFTSPI_Write_Cmd(0xb7);              //LCD Driveing control
  TFTSPI_Write_Byte(0x00);                //CRL=0
  TFTSPI_Write_Cmd(0x29);                   //开启屏幕显示
  TFTSPI_Write_Cmd(0x2c);                   //设置为LCD接收数据/命令模式
}
void tft18delay_1us(unsigned int Del)                //
{
  int i;
  while(Del--)
  {
    for(i=0;i<3;i++) __asm("NOP");
  }
}
/******************DRIVE IC寄存器寻址 8080 SERIES*******************************/
void TFTSPI_Write_Cmd(uint8_t cmd)
{
  uint8_t i;

  LCD_DC=0;// A0=0 ILI9163_A0=0;         //A0=0发送命令
  for(i=0;i<8;i++)
  {
    LCD_SCL=0;//tft18delay_1us(1);        // SCK=0  ILI9163_SCK=0;
    if(cmd&0x80){LCD_SDA=1;}// SDI=1
    else{LCD_SDA=0;}// SDI=0
    LCD_SCL=1;//tft18delay_1us(1);        // SCK=1  ILI9163_SCK = 1;
    cmd = (cmd<<1);
  }
}

/*****************DRIVE IC寄存器写数据 8080 SERIES******************************/
void TFTSPI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i;

  LCD_DC=1;// A0=1  ILI9163_A0=1;                  //A0=1发送数据
  for(i=0;i<8;i++)
  {
    LCD_SCL=0;//tft18delay_1us(1);        // SCK=0  ILI9163_SCK=0;
    if(dat&0x80){LCD_SDA=1;}// SDI=1
    else{LCD_SDA=0;}// SDI=0
    LCD_SCL=1;//tft18delay_1us(1);        // SCK=1 ILI9163_SCK = 1;
    dat = (dat<<1);
  }
}

/****************DRIVE IC GDRAM 写数据 16BITS 8080 SERIES*****************************/
void TFTSPI_Write_Word(uint16_t dat)
{
  uint8_t i;

  LCD_DC=1;// A0=1  ILI9163_A0=1;

  for(i=0;i<16;i++)
  {
    LCD_SCL=0;//tft18delay_1us(1);        // SCK=0  ILI9163_SCK=0;
    if(dat&0x8000){ LCD_SDA=1;}// SDI=1
    else{LCD_SDA=0;}// SDI=0
    LCD_SCL=1;//tft18delay_1us(1);        // SCK=1  ILI9163_SCK=1;
    dat<<=1;
  }
}

/**********************************************************
函数名称:TFTSPI_Set_Pos()
入口参数:起始终止坐标
出口参数:无
时间:2018/1/26
功能说明:重新定位输入信息位置
其他说明:无
**********************************************************/
void TFTSPI_Set_Pos(uint8_t xs,uint8_t ys,uint8_t xe,uint8_t ye)
{
  TFTSPI_Write_Cmd(0x2A);              //Colulm addRSTs set
  TFTSPI_Write_Byte(0x00);                //行起始坐标高8位,始终为零
  TFTSPI_Write_Byte(xs);                        //行起始坐标低8位
  TFTSPI_Write_Byte(0x00);                //行终止坐标高8位,始终为零
  TFTSPI_Write_Byte(xe);                        //行终止坐标低8位
  TFTSPI_Write_Cmd(0x2B);              //Colulm addRSTs set
  TFTSPI_Write_Byte(0x00);                //列起始坐标高8位,始终为零
  TFTSPI_Write_Byte(ys);                        //列起始坐标低8位
  TFTSPI_Write_Byte(0x00);                //列终止坐标高8位,始终为零
  TFTSPI_Write_Byte(ye);                        //列终止坐标低8位
  TFTSPI_Write_Cmd(0x2C);              //GRAM接收MCU数据或命令
}

/**********************************************************
函数名称:TFTSPI_Addr_Rs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时间:2018/1/26
功能说明:重置地址
其他说明:无
**********************************************************/
void TFTSPI_Addr_Rst(void)
{
  TFTSPI_Write_Cmd(0x2a);     //配置MCU可操作的LCD内部RAM横坐标起始、结束参数
  TFTSPI_Write_Byte(0x00);       //横坐标起始地址0x00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横坐标结束地址0x007f(127)
  TFTSPI_Write_Byte(0xa8);       //7f
  TFTSPI_Write_Cmd(0x2b);     //配置MCU可操作的LCD内部RAM纵坐标起始结束参数
  TFTSPI_Write_Byte(0x00);       //纵坐标起始地址0x00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TFTSPI_Write_Byte(0x00);       //纵坐标结束地址0x009f(159)
  TFTSPI_Write_Byte(0xb3);       //9f
  TFTSPI_Write_Cmd(0x2C);     //GRAM接收MCU数据或命令
}

/*从第几列开始填充某一行
例:TFTSPI_Show_line(0,5,WHITE);  //填充第五行
TFTSPI_Show_line(2,5,WHITE);  //从第二个字符开始填充第五行
*/
void TFTSPI_Show_Line(uint8_t xs,uint8_t ys,uint16_t color)
{
  unsigned int i,j;

  //TFTSPI_Addr_Rst();
  //填充行
  TFTSPI_Set_Pos(xs*8,ys*16,TFT18W,(ys+1)*16);
  for(i=0;i<TFT18W;i++)      //160
  {
    for(j=0;j<TFT18H;j++)
    {
      TFTSPI_Write_Word(color);
    }
  }
}

/*
【功能】 填充指定区域
【参数】 起始点x坐标,起始点y坐标,终止点x坐标,终止点有坐标,填充色
例:TFTSPI_Show_line(0,5,WHITE);  //填充第五行
TFTSPI_Show_line(2,5,WHITE);  //从第二个字符开始填充第五行
*/
void TFTSPI_Fill_Area(uint8_t xs,uint8_t ys,uint8_t xe,uint8_t ye,uint16_t color)
{
  unsigned int i,j;

  TFTSPI_Set_Pos(xs,ys,xe,ye);
  for(i=0;i<(xe-xs);i++)
  {
    for(j=0;j<(ye-ys);j++)
    {
      TFTSPI_Write_Word(color);
    }
  }
}

/**********************************************************
函数名称:TFTSPI_CLS()
入口参数:color为常用的需要显示的颜色(已经提前定义),color为
NULL时,则可将不常用颜色放入dat中加以显示
出口参数:无
时间:2012-09-09
功能说明:全屏显示单色画面
其他说明:无
**********************************************************/
void TFTSPI_CLS(uint16_t color)
{
  unsigned int i,j;

  TFTSPI_Addr_Rst();

  for(i=0;i<TFT18W;i++)      //160
  {
    for(j=0;j<TFT18H;j++)
    {
      TFTSPI_Write_Word(color);
    }
  }
}

/**********************************************************
函数名称:TFTSPI_Draw_part()
入口参数:起始、终止横坐标(0-127),纵坐标(0-159),显示颜色uint16
出口参数:无
时间:2012-09-09
功能说明:填充矩形区域
其他说明:0<=xs<xe<=127
0<=ys<ye<=159
**********************************************************/
void TFTSPI_Draw_Part(uint8_t xs,uint8_t ys,uint8_t xe,uint8_t ye,uint16_t color_dat)
{
  uint8_t i,j;

  TFTSPI_Set_Pos(xs,ys,xe,ye);
  for(j=0;j<(ye-ys+1);j++)
  {
    for(i=0;i<(xe-xs+1);i++)
    {
      TFTSPI_Write_Word(color_dat);
    }
  }
}

/**********************************************************
函数名称:TFTSPI_Draw_rectangle()
入口参数:起始、终止横坐标(0-127),纵坐标(0-159),显示颜色uint16
出口参数:无
时间:2012-09-09
功能说明:画矩形边框
其他说明:0<=xs<xe<=127
0<=ys<ye<=159
**********************************************************/
void TFTSPI_Draw_Rectangle(uint8_t xs,uint8_t ys,uint8_t xe,uint8_t ye,uint16_t color_dat)
{
  TFTSPI_Draw_Line(xs,ys,xs,ye,color_dat);          //画矩形左边
  TFTSPI_Draw_Line(xe,ys,xe,ye,color_dat);          //画矩形右边
  TFTSPI_Draw_Line(xs,ys,xe,ys,color_dat);          //画矩形上边
  TFTSPI_Draw_Line(xs,ye,xe,ye,color_dat);          //画矩形下边
}

/**********************************************************
函数名称:TFTSPI_Draw_circle()
入口参数:圆心横坐标(0-127),纵坐标(0-159),半径(0-128),显示颜色uint16
出口参数:无
时间:2012-09-09
功能说明:画圆形边框(仅支持屏幕内画圆)
其他说明:0<=x<=127
0<=y<=159
**********************************************************/
void TFTSPI_Draw_Circl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r,uint16_t color_dat)
{
  unsigned char dx, dy = r;

  if((x>=r) &&((TFT18W-x)>=r) && (y>=r) && ((TFT18H-y)>=r))                //确定所画圆在屏幕范围内,没有超出最外边,(暂不支持与屏幕边相交)
  {
    for(dx = 0; dx <= r; dx++)
    {
      while((r * r + 1 - dx * dx) < (dy * dy)) dy--;
      TFTSPI_Draw_Dot(x + dx, y - dy, color_dat);
      TFTSPI_Draw_Dot(x - dx, y - dy, color_dat);
      TFTSPI_Draw_Dot(x - dx, y + dy, color_dat);
      TFTSPI_Draw_Dot(x + dx, y + dy, color_dat);

      TFTSPI_Draw_Dot(x + dy, y - dx, color_dat);
      TFTSPI_Draw_Dot(x - dy, y - dx, color_dat);
      TFTSPI_Draw_Dot(x - dy, y + dx, color_dat);
      TFTSPI_Draw_Dot(x + dy, y + dx, color_dat);
    }
  }
}

/**********************************************************
函数名称:TFTSPI_Draw_line()
入口参数:起始、终止横坐标(0-127),纵坐标(0-159),显示颜色uint16
出口参数:无
时间:2012-09-09
功能说明:画直线
其他说明:0<=xs<xe<=127
0<=ys<ye<=159
**********************************************************/
void TFTSPI_Draw_Line(uint8_t xs,uint8_t ys,uint8_t xe,uint8_t ye,uint16_t color_dat)
{
  uint8_t i,ds;
  int dx,dy,inc_x, inc_y;
  int xerr = 0, yerr = 0;                                        //初始化变量

  if(xs==xe)                                                          //如果是画垂直线则只需对竖直坐标计数
  {
    TFTSPI_Set_Pos(xs,ys,xe,ye);
    for(i=0;i<(ye-ys+1);i++)
    {
      TFTSPI_Write_Word(color_dat);
    }
  }
  else if(ys==ye)                                                //如果是水平线则只需要对水平坐标计数
  {
    TFTSPI_Set_Pos(xs,ys,xe,ye);
    for(i=0;i<(xe-xs+1);i++)
    {
      TFTSPI_Write_Word(color_dat);
    }
  }
  else                                                                //如果是斜线,则重新计算,使用画点函数画出直线
  {
    dx = xe - xs;                                                //计算坐标增量
    dy = ye - ys;

    if(dx > 0) inc_x = 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
      inc_x = -1; dx = -dx;
    }
    if(dy > 0) inc_y = 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
      inc_y = -1; dy = -dy;
    }

    if(dx > dy) ds = d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s = 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