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锁轴问题

楼主(2019-09-24):
因为项目需求,减速电机/步进电机在通电后需要不能用手去转动,需要将轴锁死(手不能拧动,因为电机驱动的东西力矩较长),请问有什么办法锁住吗?

网友A:
一般是机械设计 比如用涡轮蜗杆传动就可以自锁 或者很大的减比直齿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锁 也可以用电磁铁抱轴 或者类似的方法

网友B:
步进电机一直供电,保持转矩,就会把轴锁住,手不能拧动。

网友C:
还是用机械比较好,常时间通电,会很热的

网友D:
电机通电切不让它转动时间长了会不会烧掉?(个人观点,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一直供电,保持转矩,就会把轴锁住,手不能拧动。

请问下使用ULN2003怎么使步进电机一直保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通电切不让它转动时间长了会不会烧掉?(个人观点,不知对不对)

会发热,但是电流没有很大。应该不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