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23)---P10V706LED屏模组

楼主: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三: P10单红V706模组  32*16单元板LED显示屏

网友A(2019-09-24):
盆友送的,这LED板也是头上手,网上也没查到什么相关实验的资料。先看看板子上主要有什么芯片吧.......

网友A:
大致看了,主要是SM74HC595D,其他还有SD74HC245D等

网友A:
74HC595
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平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平行输出为三态输出。在SCK的上升沿,单行数据由SDL输入到内部的8位位移缓存器,并由Q7‘输出,而平行输出则是在LCK的上升沿将在8位位移缓存器的数据存人到8位平行输出缓存器。当串行数据输人端OE的控制信号为低使能时,平行输出端的输出值等于平行输出缓存器所存储的值。而当OE为高电位,也就是输出关闭时,平行输出端会维持在高阻抗状态。

网友A:
74HC245D
74hc245是一种在单片机系统中常用的驱动器,三态输出八路收发器,她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增加io口的驱动能力,比如说51单片机的io口本身的驱动电流较小但所带的负载很大,这种时候就可以使用74hc245来增强io口的驱动能力。

网友A:
P10单红V706模组  32*16单元板LED显示屏
1.物理点间距:10mm
2.物理密度:10000dots / m ^ 2
3.发光强度:2200cd / m ^ 2
4.单元板尺寸:320 * 160mm
5.电池板编号:512
6.小提琴组成:1R1G1B
7.单位板重:362g
8,最佳球场:> = 10 m
9.最佳视角:水平+ -80度,垂直+ -75度
10.驱动方式:恒流驱动,动态
11.扫描方式:1/2 sca
12.单元板接口:HUB 73
14.工作电压:DC 5V + -5%
15.平均功耗:16W
16.最大功耗:<= 27w
17.发光灯寿命:100000小时

网友A: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三: P10单红V706模组  32*16单元板LED显示屏
项目1:具有动态内容的静态显示(随机变化的三位数字)
*/

#include <TimerOne.h>
#include "SPI.h"
#include <ledP10.h>

LedP10 myled;

void setup()
{
  // A- 3, B- 4, STORE- 8, OE-9, 1x Panel
  myled.init(3,4,8,9,1);
}

void loop()
{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0);
  myled.showmsg_single_static(sensorValue,1);
  delay(500);
}

网友A: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三: P10单红V706模组  32*16单元板LED显示屏
项目2:显示一个整数计数器值
*/

#include "TimerOne.h"
#include "SPI.h"
#include "ledP10.h"

int num1=0;
LedP10 myled;

void setup()
{
  myled.init(3,4,8,9,1);
}

void loop() {
  if(num1==50)
  {
    myled.setbrightness(50);
  }
  myled.showmsg_single_static(num1,0);
  num1+=1;
  delay(500);
}

网友A: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三: P10单红V706模组  32*16单元板LED显示屏
项目3:显示两个高度为8像素的计数器
*/

#include <TimerOne.h>
#include"SPI.h"
#include <ledP10.h>

int num1=0,num2=1;
LedP10 myled;

void setup()
{
  myled.init(3,4,8,9 ,1);
}

void loop()
{
  myled.showmsg_double_static(num1,num2,0);
  num1+=1;
  num2+=2;
  delay(500);
}

网友A: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三: P10单红V706模组  32*16单元板LED显示屏
项目4:亮度控制
备注:functon< setbrightness(uint8_t Brightness)>的使用,此函数采用uint8_t类型的一个参数,其值可以是0到255,亮度最高是255,最低是0。
可以在调用LedP10库的任何其他函数之后或之前的任何时间调用此函数。
在此示例中,当计数器“ num1”达到值50时,亮度降低。
*/

#include "TimerOne.h"
#include "SPI.h"
#include "ledP10.h"
int num1=0;
LedP10 myled;

void setup()
{
    myled.init(3,4,8,9 ,1);
}
void loop()
{
   if(num1==50)
   {
      myled.setbrightness(50);
   }
   myled.showmsg_single_static(num1,0);
   num1+=1;
   delay(500);
}

网友A:
补充:LedP10库功能:
1、最多可驱动320×16像素(10个面板级联)
2、支持双行显示,即一个面板分为两个面板。
3、支持动态屏幕刷新。可以编程以在面板上显示动态内容。
4、支持不同的滚动速度。
5、静态和滚动文本模式。可以在运行时从一个切换到另一个。
6、现在仅支持基于文本的内容(Linkboy3.5仿真编程已能支持图片显示)
7、256级亮度控制。

网友A:
偶然找到了P10V706的WIFI控制板

网友A:
基础参数

RHX-32W320:单色(32*320  16*640)

            双色(32*160  16*320)

通讯方式

WIFI

储存空间

1M

软件支持

电脑软件:V6.0.1以上版本(@新卡必须使用6.0以上版本)
手机软件:V6.0.1以上版本(@新卡必须使用6.0以上版本)

通讯距离

20米(内置天线)

工作电压

DC:3.5V~5.5V

工作功率

<1.5W

常用功能

多节目支持

节目总数量最高可达255个

播放模式支持

顺序、定时、定长

多分区支持

字幕、文本、表格、图片、动画、表盘、数字时间、农历、计时(正计时和倒计时)等

屏幕花边支持

种类达48种

特效支持

各种主流特效种类达59种

定时开关机

支持4组时间点

亮度调节

支持16级亮度调节

点频调节

支持8个等级的点频来调节CPU运行速度

WIFI名称密码修改

必须英文和数字,密码最低8位

高级功能(新增)

显示效果微调

可以调节速度和更好的显示画面

初始化控制卡

无需拆开显示屏即可恢复出厂设置(知道密码)

初始化WIFI密码

无需拆开显示屏即可恢复出厂设置(忘记密码)

测试状态

无需拆开显示屏即可判断单元板的好坏

自动识别单元板

自动显示扫描结果、选择即可

屏参实时同步

设置屏参实时显示对应扫描序号,OE、数据极性一目了然

高、宽选择清晰可见(边框显示)

产品特色

免费

控制卡自带WIFI热点,手机无上网环境、流量和任何费用

快捷

手机扫码即可安装编辑软件,安装快捷简单,几秒钟迅速搞定

省钱

手机直接编辑内容,无需电脑、优盘、延长线等相关配套设备

省事

在20米范围内WIFI无线发送,简单省事,无需人工往返插拔

省时

操作简单且省时,省去电脑开关机及优盘插拔等繁杂程序

方便

手机编辑和无线发送的特点便利复杂场合下内容信息变更和发布

网友A:
邮箱给我,明天发给你,后天出门在路上了........

网友B(2019-10-29):
楼主好: 正好 单位也有个这样的屏,那回来好几天了放在床头边, 模块组一样都是 P10 (1 R) -V706  16*32 的,我想用32的来 做一下 ,广告屏 是 2×3 大小 单块 是16×32 的,如果看到了 给我一下 资料 谢谢谢谢
274464604@qq.com

网友B:
同求 P10 v706 的程序 51  AVR  32  Ard 的程序都可以 274464604@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正好 单位也有个这样的屏,那回来好几天了放在床头边, 模块组一样都是 P10 (1 R) -V706  16*32  ...

已发邮箱,请查收

网友C(2019-12-17):
引用 网友A:
已发邮箱,请查收

楼主好,请发一下这个库给我好吗?谢谢了!还有请问您这个图形化编程界面是什么软件,请告知一下!!!我的邮箱是 hlwe9999@163.com  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请发一下这个库给我好吗?谢谢了!还有请问您这个图形化编程界面是什么软件,请告知一下!!!我 ...

已转发你邮箱,仿真编程是linkboy

网友D(2020-03-11):
楼主好人,分享了这么多有价值的资料,感谢!也想做一个,LEDP10库,请发一下206711652@qq.com邮箱,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人,分享了这么多有价值的资料,感谢!也想做一个,LEDP10库,请发一下邮箱,谢谢!

谢谢鼓励,已转发你邮箱,查收

网友E(2020-04-24):
手头有两种P10板,有一种和楼主一模一样的p10板(P10(1R)-706-10红色珠),能否请帮忙发一下p10的库文件
另外,我有另一种P10(白色细小方块灯),样子都差不多,但是两端不是写的HUB12,而是写的是HUB75,请问也能用这个库吗?
板上写的型号是P10RGB-3535-4S-V3.3请问您能帮忙看看是有啥区别吗,非常谢谢您的共享

网友F(2020-06-02):
引用 网友A:
补充:LedP10库功能:
1、最多可驱动320×16像素(10个面板级联)
2、支持双行显示,即一个面板分为两个 ...

求个LedP10库。谢谢。

网友A(2020-10-24):
引用 网友E:
手头有两种P10板,有一种和楼主一模一样的p10板(P10(1R)-706-10红色珠),能否请帮忙发一下p10的库文件
...

这个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求个LedP10库。谢谢。

邮箱给个

网友G(2021-01-05):
谢谢楼主分享!能不能上传一份P10LED库

网友H(2022-02-08):
新年好啊楼主,学习了学习了,看到留言的话库库给一下,282973590@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能不能上传一份P10LED库

邮箱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新年好啊楼主,学习了学习了,看到留言的话库库给一下,     万分感谢

已转发你邮箱,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