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

楼主(2019-09-24):
论坛内一个大佬的代码,这段百思不得其解怎么算出来115,102...这串数组的?
uchar code tone[]={115,102,91,86,77,68,61,57};                //歌曲音调
void main()
{
        uchar yd,temp;
        yd=0;                            //初始化t2
        while(1)
        {
                //演奏部分
                if(k1==0)
                {
                        while(!k1)                //如果键盘1被按下发音do
                        sound(0);
                        temp=1;yd=0;
                }
                if(k2==0)                                //如果键盘2被按下发音ra
                {
                        while(!k2)
                         sound(1);
                        temp=1;yd=1;
                }
                if(k3==0)                                //如果键盘3被按下发音mi
                {
                        while(!k3)
                         sound(2);
                        temp=1;yd=2;
                }
                if(k4==0)                                //如果键盘4被按下发音fa
                {
                        while(!k4)
                         sound(3);
                        temp=1;yd=3;
                }
                if(k5==0)                                //如果键盘5被按下发音so
                {
                        while(!k5)
                         sound(4);
                        temp=1;yd=4;
                }
                if(k6==0)                                //如果键盘6被按下发音la
                {
                        while(!k6)
                        sound(5);
                        temp=1;yd=5;
                }
                if(k7==0)                                //如果键盘7被按下发音xi
                {
                        while(!k7)
                         sound(6);
                        temp=1;yd=6;
                }
                if(k8==0)                                //如果键盘8被按下发音do#
                {
                        while(!k8)
                        sound(7);
                        temp=1;yd=7;
                }
         }
}
void delay8um(uchar x)                                        //8ms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0;i<x;i++)
                for(j=0;j<1;j++);
}
void sound(uchar x)                                        //音调函数
{
        uchar i;
        for(i=0;i<60;i++)
        {
                buzzer=0;
                delay8um(tone[x]);                //开关频率。。从而产生节拍
                buzzer=1;
                delay8um(tone[x]);
        }
}

网友A:
delay8um()函数是8ms,假设需要播放的声音频率是fx,周期是1/fx,用1/fx/2/8,可得该值

网友B:
音乐就是有比例关系的声音。首先要定调,1与高八度1正好频率翻倍,七个音阶频率比例关系(C调)如下:
1=262Hz
2=262*3/2Hz
3=262*5/4Hz
4=262*4/3Hz
5=262*9/8Hz
6=262*5/3Hz
7=262*15/8Hz
高音1=262*2Hz
这个数组是改变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的,也就改变了无源蜂鸣器的振荡频率,就能产生音乐。楼主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定一个基调,按比例算出音阶,就可以随心所欲发出各种音乐。也许你就是未来的电子音乐合成大师。

网友C:
根据语调的频率与定时器定时时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