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时钟极性和相位组合的工作模式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9-24):
求助,spi时钟极性和相位组合的工作模式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配置工作模式,还有这个和从器件有什么关系,麻烦指教下

网友A:
SPI数据的传输是在串行同步时钟信号(Serial Clock,SCK)的控制下进行的。主机的时钟发生器一方面控制主机的移位寄存器,另一方面通过从机的SCK信号线来控制从机的移位寄存器,从而保证主机与从机的数据交换是同步进行的。

SPI串行同步时钟可以设置为不同的极性(Clock Polarity ,CPOL)与相位(Clock Phase ,CPHA)。

时钟的极性(CPOL)用来决定在总线空闲时,同步时钟(SCK)信号线上的电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当时钟极性为0时(CPOL=0),SCK信号线在空闲时为低电平;当时钟极性为1时(CPOL=1),SCK信号线在空闲时为高电平;

时钟的相位(CPHA)用来决定何时进行信号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