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4位数码管时分显示,中间两个数码管来回闪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9-09-24):
/**********************BST-M51实验开发板例程************************
*  平台:BST-M51 + Keil U4 + STC89C52
*  名称:与上个软件延时的计时相比,此采用定时器的方法,不但节省了单片机的
                        资源,而且定时精度高。故做精确定时或者单片机资源有限时,提倡用定时器
                        的方法。
                        这里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于模式1。
                        用的是中断法。
*  日期:2015-6
*  晶振:11.0592MHZ[audio][/audio]
******************************************************************/

//注意晶振需为11.0592M。
//若为其他数值晶振,请改变TH0与TL0参数值,否则计时会有很大误差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ula P0                //段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define wela P2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这里只用到P2.4-P2.7
sbit k1=P3^4;
sbit k2=P3^5;
unsigned int j,k,a1,a0,c1,c0,m,f,s,num,n=255;
unsigned char pp;
unsigned char code weitable[]={0x8f,0x4f,0x2f,0x1f};
                                                //数码管各位的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1(uchar wei,uchar shu)//在任意一位显示任意的数字
{
   wei=wei-1;
   wela|=0xf0;//给P2.4-P2.7置1
   P0=table[shu];
   wela=wela&weitable[wei];//给P2需要显示的那一位置1,其他置0
   delay(5);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a,unsigned int b,unsigned int c,unsigned int d)
{                                                  //一次显示4个数字,且每位显示数字可自定。
   display1(2,a);
   display1(1,b);
         display1(4,c);
   display1(3,d);
}
                  void keyscan()
{
        if(k1==0)
        {
                while(k1==0);
                f++;
                if(f==60)
                f=0;

        }
        if(k2==0)
        {
                while(k2==0);
                s++;
                if(s==24)
                s=0;
        }
}
void main()
{
        TMOD=0x01;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0=(65536-4608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keyscan();
                if(pp==20)
                {        pp=0;
                        m++;
                        n--;
                        P1=n;//闪烁灯
                        if(m==60)
                        {
                                m=0;
                                f++;
                                if(f==60)
                                {
                                f=0;
                                s++;
                                if(s==24)
                                {
                                s=0;

                                           //若到了60s,则归零
                        }
                }
                }
                }
                c0=f%10;                  //取出当前描述的个位与十位
                c1=f/10;
                a0=s%10;
                a1=s/10;
                display(c1,c0,a1,a0);           //显示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pp++;
}
--------------------------------------------------------------------------------------------------

网友A:
没有消影

网友B:
楼主数码管位码和显示程序有错误和缺陷,导致显示异常。另外按键扫描的缺陷严重干扰显示。给你改了一下,增加利用小数点闪秒。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ula P0                //段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define wela P2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这里只用到P2.4-P2.7
sbit k1=P3^4;
sbit k2=P3^5;
unsigned int j,k,a1,a0,c1,c0,m,f,s,num,n=255;
unsigned char pp;
//unsigned char code weitable[]={0x8f,0x4f,0x2f,0x1f};//数码管各位的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weitable[]={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table1[4];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2=0xff;//消隐
        if(pp<=10&&i==2)
                P0=table1[i]|0x80;//秒点闪烁
        else P0=table1[i];
        P2=weitable[i];
        delay(1);
        i++;
        i%=4;
}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num1=0,num2=0;
        if(k1==0)
        {
                delay(10);
                if(k1==0&&num1==0)
                {
                        num1=1;
                        f++;
                        if(f>=60)
                                f=0;
                }
        }
        else num1=0;

        if(k2==0)
        {
                delay(10);
                if(k2==0&&num2==0)
                {
                        num2=1;
                        s++;
                        if(s>=24)
                                s=0;
                }
        }
        else num2=0;
}
void main()
{
        TMOD=0x01;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0=(65536-4608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keyscan();
                if(pp==20)
                {
                        pp=0;
                        m++;
//                        n--;
//                        P1=n;//闪烁灯
                        if(m==60)
                        {
                                m=0;
                                f++;
                                if(f==60)
                                {
                                        f=0;
                                        s++;
                                        if(s==24)
                                        {
                                                s=0;        //若到了60s,则归零
                                        }
                                }
                        }
                }
                table1[0]=table[f%10];
                table1[1]=table[f/10];
                table1[2]=table[s%10];
                table1[3]=table[s/10];
                display();           //显示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pp++;
}

网友C:
delay(5);调整为delay(2);试看,还是用延时,没看到用定时器延时?

网友D:
数码管扫描显示应该先关再开。比如某段码先是点亮的,下次还是点亮,那么你下次扫描时应先关闭再点亮,而不是直接点亮。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找到原因,是板子上的1602没有取下来。只是时个位显示一点点暗,其他功能正常。时间也不差多少,各位初学者可以拿去用,我也是初学者,花了好多时间才搞成这个4位数码管时钟,上面改过的程序不能在我的板子上运行,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的这个程序就是没有时钟点(板子数码管没有。我就没有搞,各位可以加点程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