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41:syntax error near '}'怎么解决,第34行和38行

楼主(2019-09-24):
#include <reg51.h>
sbit SPK=P1^0;
unsigned char TH,TL;
unsigned long int PL[]={64426,64400,64524,64580,
                        64684,64777,64820,64898,
        64968,65030,65058,65110,
        65157,65178,65217};
unsigned char YF[]={8,0,8,9,8,10,11,0,
                    8,0,8,9,8,12,11,0,
        8,0,8,15,13,11,10,9,
        14,0,14,13,11,12,11,0,0xFF};
unsigned char JP[]={2,1,1,4,4,4,4,4,
                    2,1,1,4,4,4,4,4,
        2,1,1,4,4,4,4,4,
        2,1,1,4,4,4,4,4};
main()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YF_Z,JP_Z;
  TMOD=0x01;
  IE=0x82;
  I=0;
  while(YF[I]!=0xFF)
  {
  YF_Z=YF[I];
  if(YF[I]==0) TR0=0;
   else
     {
     TH=PL[YF_Z-1]/256;
     TL=PL[YF_Z-1]%256;
     TR0=1;
    }
   JP_Z=JP[I};
   delayms(JP_Z);
   I++;
   }
}
void time0_int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TH;
   TL0=TL;
   SPK=~SPK;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187;i++);
}
}

网友A:
第34行 JP_Z=JP[I};  这个JP[I}括号两边都不一样,肯定错了

网友B:
第34行的大括号}匹配了前面的{,这样就使38行的}多余了,改掉了34行,38行的错误就没有了

网友C:
38行是由于34行造成的,去掉"}",加一个"]"

网友D:
JP_Z=JP[I};改成 JP_Z=JP[I];

网友E:
小错误,改下就好了

网友F:
去除一个大括号

网友G:
34行JP_Z=JP[I};改成JP_Z=JP[I];第38行的}去掉。

网友H:
去掉34行的括号,你这个明显多了一个括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