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中仿真串口输入

楼主(2019-09-24):
Keil软件仿真中有两个办法向串口发送数据
1. 利用虚拟串口软件, 将两个COM口连接 , 绑定一个到Keil串口, 再用串口调试软件向另外一个Com口发送数据即可
比如:
在KEIL中进入DEBUG模式。在最下面的COMMAND命令行,输入
MODE COM3 4800,0,8,1(设置串口3的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
打开COM3串口,注意设置的波特率和程序里设置的波特率应该一样)
ASSIGN COM3 <SIN> SOUT(把单片机的串口和COM3绑定到一起。
如果单片机有几个串口,可以选择S0IN,S0OUT,S1IN,S1OUT。)

2. 利用Toolbox, 如:
signal void seri_start (float baudrate) {
  seri_index = 0;

  for (seri_index = 0; SendData[seri_index] != '\0'; seri_index++)

   SIN = SendData[seri_index];

//等待一段时间(比发送一个字符的时间稍长)
    swatch (1.0 / ((baudrate/10.0) + 20.0));
  }
}

define button "Send Data" , "seri_start(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