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单片机DS18b20源程序

楼主(2019-09-24):
//调试总结:
//显著的问题是,写时序、读时序中,PIC MCU向总线写1是通过改方向为输入方向由上拉电阻拉高数据线实现的,而非在输出方向下输出1,与AVR不同
//某IO口8位未全使用时,对整个IO口读取进行位运算无效
//使用if(dat2&0xf8==0xf8)时,进错分支导致显示乱码仍未找到原因,用if(dat2>=240)代替正常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h (PORTC|=0x01)
#define rs_l (PORTC&=0xfe)
#define rs_o (TRISC&=0xfe)
#define rw_h (PORTC|=0x02)
#define rw_l (PORTC&=0xfd)
#define rw_o (TRISC&=0xfd)
#define en_h (PORTC|=0x04)
#define en_l (PORTC&=0xfb)
#define en_o (TRISC&=0xfb)
#define temp_h (PORTC|=0x08)
#define temp_l (PORTC&=0xf7)
#define temp_o (TRISC&=0xf7)
#define temp_i (TRISC|=0x08)
#define led_o (TRISC&=0xef)
#define led_l (PORTC&=0xef)
#define led_h (PORTC|=0x10)
#define LCD PORTB
uchar dat1,dat2;//保存读出的温度z
unsigned long int dat;
void delayms(uint x) //4M晶振下,延时1ms
{
        uint y,z;
        for(y=x;y>0;y--)
                for(z=110;z>0;z--);
}
void Ds18b20_reset(void)//DS18B20初始化
{
        uint count;
        uchar i,flag=1;
        temp_o;
        temp_l;
        for(count=60;count>0;count--);//延时480us
        temp_i;
        while(flag)
        {
                //temp=PORTC;//此例中,C口部分引脚未使用处于高阻态,对整个C口的读取无效,所以if(RC3)不能换成if(temp&0x08==0x08)
                if(RC3)//temp&0x08==0x08)
                        flag=1;
                else
                        flag=0;
        }
        led_o;
        led_l;//开指示灯
        for(count=60;count>0;count--);//延时480us
}
void Ds18b20_write(uchar datt)//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char count;
        uchar i;
        temp_o;
        for(i=8;i>0;i--)
        {
                temp_o;
                temp_l;
                for(count=1;count>0;count--);
                //temp_h;//不能有此语句
                if(datt&0x01==0x01)
                        temp_i;
                else
                {
                        temp_o;
                        temp_l;
                }
                for(count=23;count>0;count--);//延时60us
                temp_i;
                for(count=1;count>0;count--);
                datt>>=1;
        }
}
uchar Ds18b20_read(void)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i,datt;
        uchar count;
        for(i=8;i>0;i--)
        {
                datt>>=1;
                temp_o;
                temp_l;
                for(count=1;count>0;count--);
                temp_i;//改为输入方向时,上拉电阻把数据线拉高,释放总线,此语句必须有,参考datasheet的P15
                for(count=1;count>0;count--);
                if(RC3)//(PORTC&0x08==0x08)//换成(PORTC&0x08==0x08)后程序不正确
                        datt|=0x80;
                for(count=23;count>0;count--);//延时60us
        }
        return datt;
}
void lcd_com(uchar com)//向LCD1602写命令
{
         rs_o;
        rw_o;
        en_o;
        TRISB=0x00;//配置RB为输出方向
        rs_l;
        rw_l;
        LCD=com;
        delayms(1);
        en_h;
        delayms(1);
        en_l;
        delayms(1);
}
void lcd_dat(uchar dat)//向LCD1602写数据
{
         rs_o;
        rw_o;
        TRISB=0x00;//配置RB为输出方向
        en_o;
        rs_h;
        rw_l;
        LCD=dat;
        delayms(1);
        en_h;
        delayms(1);
        en_l;
        delayms(1);
}
void lcd_write(uchar c,uchar r,uchar dat)//向LCD1602指定行、指定列、写数据
{
        lcd_com(0x80+0x40*c+r);
        lcd_dat(dat);
        delayms(1);
}
void lcd_init(void)//LCD1602初始化,初始化后第一行显示temperature:,第二行显示.C
{
        lcd_com(0x38);
        lcd_com(0x0c);
        lcd_com(0x06);
        lcd_write(0,2,0x54);
        lcd_write(0,3,0x65);
        lcd_write(0,4,0x6d);
        lcd_write(0,5,0x70);
        lcd_write(0,6,0x65);
        lcd_write(0,7,0x72);
        lcd_write(0,8,0x61);
        lcd_write(0,9,0x74);
        lcd_write(0,10,0x75);
        lcd_write(0,11,0x72);
        lcd_write(0,12,0x65);
        lcd_write(0,13,0x3a);
        lcd_write(1,11,0xdf);
        lcd_write(1,12,0x43);
}
void show(void)//把温度值送LCD1602显示
{
        uchar flag;
        uchar t[4];
        uint temp;
        if(dat2>=240)//遗留问题,温度为25时读出dat1=144,dat2=1正确,但却进入if(dat2&0xf8==0xf8)分支导致显示乱码;
        {
                dat= (~(dat2*256+dat1)+1)*(0.0625*10);//取反加一,保留一位小数
                flag=1;
        }
        else
        {
                dat=(dat2*256+dat1)*(0.0625*10);
                flag=0;
        };
        temp=dat%10;
        t[0]=(0x30+temp);
        temp=dat%100;
        temp=temp/10;
        t[1]=(0x30+temp);
        temp=dat%1000;
        temp=temp/100;
        t[2]=(0x30+temp);
        temp=dat/1000;
        t[3]=(0x30+temp);
        if(flag==1)//负温度显示
        {
                lcd_write(1,10,t[0]);
                lcd_write(1,9,0xa5);
                lcd_write(1,8,t[1]);
                lcd_write(1,7,t[2]);
                lcd_write(1,6,t[3]);
                lcd_write(1,5,0x2d);
        }
        if(flag==0)//正温度显示
        {
                lcd_write(1,10,t[0]);
                lcd_write(1,9,0xa5);
                lcd_write(1,8,t[1]);
                lcd_write(1,7,t[2]);
                lcd_write(1,6,t[3]);
                lcd_write(1,5,0x20);//显示空格,刷掉负号
        }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hile(1)
        {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44);//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delayms(1000);//延时1s,等待温度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be);//发送读温度寄存器命令
                dat1=Ds18b20_read();
                dat2=Ds18b20_read();
                show();
                led_h;//关指示灯
                delayms(2000);
        }
}

PICds18b20(4M).zip

网友A(2021-07-28):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编译器?

应该是PICC编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编译器?

我估计是MPLAB,看那个#include<pic.h>猜的

网友B(2019-09-26):
用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