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DMA 读取供电电压值与内部温度传感器值.两路连续转换模式

楼主(2019-09-24):
ADC读取供电电压值与内部温度传感器值.两路连续转换模式.

vc_adc.c
#include "vc_adc.h"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4][2];
u16 ADC_ConvertedValue[4][2];
/* 这里的ADC是暂时用来试验两路AD转换,一路是测量电压,另一路是读取内部温度值
** 暂时是用来测试的,以后测量电流一路.*/
void Vc_Adc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RCC_ADCCLKConfig (RCC_PCLK2_Div6 ); /* 72M/6=12M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 = VADC_PIN; // | CADC_PIN 这里暂时先检测电压这一路;
  /* 因为是输入,所以不需要设置速度 */
  GPIO_Init (AD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ADC_DeInit (ADC1 );
  ADC_InitStructure .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 ADC独立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 .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 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 .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 多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 单次模式*/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 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 .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ADC_InitStructure .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_InitStructure .ADC_NbrOfChannel = 2;  /* 设置ADC路数为2路*/
  ADC_Init (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 (ENABLE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 (ADC1 ,ADC_Channel_4 ,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规则通道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 (ADC1 ,ADC_Channel_16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规则通道2*/
  ADC_DMACmd (ADC1 ,ENABLE );
  ADC_Cmd (ADC1 ,ENABLE );
  ADC_ResetCalibration (ADC1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 (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 (ADC1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 (ADC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 (ADC1 ,ENABLE );
}
void DMA_Config(void){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_DeInit (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 ->DR);
  DMA_InitStructure .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
  DMA_InitStructure .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 外设作为数据来源*/
  DMA_InitStructure .DMA_BufferSize =
  DMA_InitStructure .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 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 .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 内存地址增加*/
  DMA_InitStructure .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 16bit*/
  DMA_InitStructure .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 .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InitStructure .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Structure .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_Init (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_Cmd (DMA1_Channel1 ,ENABLE );
}

vc_adc.h
#ifndef _vc_adc_H
#define _vc_adc_H
#include "stm32f10x.h"
/*电压ADC--PA4(ADC12-IN$)
**电流ADC--PA3(ADC12-IN3)
*/
#define VADC_PIN  GPIO_Pin_4
#define CADC_PIN  GPIO_Pin_3
#define ADC_PORT  GPIOA
extern void Vc_AdcInit(void);
extern void DMA_Config(void);

#endif

网友A(2020-11-23):
那个dma传输数据长度需要,填二维数组的长度吗?

网友B(2023-06-16):
2个文件,不是工程

网友C:
这代码能用?配置环境是怎样的?

网友C:
这代码能用,能不能详细把配置环境也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