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42步进电机_速度闭环_位置式PID STM32源程序

楼主(2019-09-25):
黑石H7开发板步进电机驱动  亲测可用
#include "stm32h7xx_hal.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key.h"
#include "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bsp_stepmotor.h"
#include "bsp_encoder.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lib.h>

/* 私有类型定义 --------------------------------------------------------------*/
typedef struct
{
  __IO float    SetPoint;    // 目标值  单位:r/m
  __IO int32_t  LastError;   // 前一次误差
  __IO int32_t  PrevError;   // 前两次误差
  __IO int32_t  SumError;    // 累计误差
  float    Proportion;       // Kp系数
  float    Integral;         // Ki系数
  float    Derivative;       // Kd系数
}PID_Typedef;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PID_DEFAULT_P          0.4f  //
#define    PID_DEFAULT_I          0.2f  //
#define    PID_DEFAULT_D          0.0f  //
#define    SPEED                  5.3f  // 移动速度 mm/s

#define    MM_ROUND               5   // 丝杆导程 mm/r
#define    INTERVAL               20  //  采样和PID计算时间间隔 ms

/* 私有变量 ------------------------------------------------------------------*/

__IO static PID_Typedef vPID; // 速度环PID结构体

__IO uint16_t time_count = 0; // 时间计数,每1ms增加一(与滴答定时器频率有关)
__IO uint8_t Time_Flag   = 0; // 任务时间标记
bool Start_flag = false;      // 启动/停止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 void );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 void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位置式PID速度环计算
  * 输入参数: @NextPoint    由编码器得到的计数值
  *           @TargetVal    目标值
  * 返 回 值:经过PID运算得到的增量值
  * 说    明:位置式 PID 速度环控制设计,计算得到的结果仍然是速度值
  */
float IncPIDCalc(int NextPoint,float TargetVal)       //临时变量,期望值
{
  float iError = 0,iIncpid = 0;                       //当前误差

  iError = TargetVal - NextPoint;                     // 增量计算
  if((iError < 0.5f)&&(iError>-0.5f))
    iError = 0;                                       // |e| < 0.5,不做调整

  vPID.PrevError = iError - vPID.LastError;
  vPID.SumError += iError;
  iIncpid=(vPID.Proportion * iError)                  // E[k]项
              +(vPID.Integral * vPID.SumError)        // E[k-1]项
              +(vPID.Derivative * vPID.PrevError);    // E[k-2]项

  vPID.PrevError = vPID.LastError;                    //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
  vPID.LastError = iError;
  return(iIncpid);                                    // 返回增量值
}

/**
  * 函数功能: PID结构体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初始化PID参数
  */
void Init_PIDStruct()
{
  vPID.SetPoint   = SPEED;          // 目标值  单位:mm/s
  vPID.Proportion = PID_DEFAULT_P;  // Kp系数
  vPID.Integral   = PID_DEFAULT_I;  // Ki系数
  vPID.Derivative = PID_DEFAULT_D;  // Kd系数
  vPID.LastError  = 0;
  vPID.PrevError  = 0;
  vPID.SumError   =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float     Exp_Val     = 0;  // PID计算出来的期望值
  float     Vel_Target  = 0;; // 速度目标值
  int16_t   MSF = 0;          // 电机反馈速度
  int32_t   Enc_Cap     = 0;  // 编码器输入捕获数
  int32_t   lastEnc_Cap = 0;  // 编码器上一次捕获值

  CPU_CACHE_Enable();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板载LED,按键初始化 */
  LED_GPIO_Init();
  KEY_GPIO_Init();
  /* 初始化PID参数结构体 */
  Init_PIDStruct();
  /* 调试串口初始化 */
  MX_DEBUG_UART_Init();

  /* 编码器定时器初始化并配置输入捕获功能 */
  ENCODER_TIMx_Init();
  /* 启动编码器接口 */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x_Encoder, TIM_CHANNEL_ALL);

  HAL_Delay(10);

  /* 步进电机定时器初始化*/
  SMOTOR1_TIMx_Init();

  /* 首先禁止步进电机动作*/
  SMotor_Set_State(MOTOR_DISABLE);
  /* 比较输出和中断 */
  HAL_TIM_OC_Stop_IT(&htimx_SMotor1,TIM_CHANNEL_1);

  /* 移动速度转换为PID的目标值
   * 目标值是每个采样周期的编码器计数值,SetPoint是移动速度(mm/s),INTERVAL是采样周期间隔
   * 1mm/s对应的编码器计数值是 ENCODER_RESOLUTION/MM_ROUND -> 2400/5 = 480 Hz
   * 每个采样周期之间的编码器计数值就是 480/(1000/INTERVAL) = 9.6f
   * SetPoint*9.6 就是 SetPoint mm/s 对应的采样周期间隔编码器计数值
   */
  Vel_Target = round(fabs(vPID.SetPoint) * (ENCODER_RESOLUTION/MM_ROUND)/(1000/INTERVAL)  );//每单位采样周期内的脉冲数(频率)

  __HAL_DBGMCU_FREEZE_TIM8();// debug 的时候停止定时器时钟
  __HAL_DBGMCU_FREEZE_TIM2();// debug 的时候停止定时器时钟
  while (1)
  {

    /* KEY1启动电机,并且使能PID计算 */
    if(KEY1_StateRead() == KEY_DOWN)
    {
      SMotor_Set_State(MOTOR_ENABLE);
      Exp_Val = 0;
      Init_PIDStruct();
      if(vPID.SetPoint < 0 )
        SMotor_Set_Dir( MOTOR_DIR_CCW );
      else
        SMotor_Set_Dir( MOTOR_DIR_CW );
      SMotor_Set_Speed(0.01); // 低速启动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Motor1,TIM_CHANNEL_1);
      Start_flag = true;           // 启动/停止
      printf("启动PID计算\n");
      printf("设置的目标值是 %f mm/s \n",vPID.SetPoint);//
      printf("对应的编码器计数值是 %d pulse/s \n",(int32_t)Vel_Target*(1000/INTERVAL));//
    }
    /* KEY2停止电机,并且停止PID计算 */
    if(KEY2_StateRead() == KEY_DOWN)
    {
      SMotor_Set_State(MOTOR_DISABLE);
      HAL_TIM_OC_Stop_IT(&htimx_SMotor1,TIM_CHANNEL_1);
      Start_flag = false;           // 启动/停止
    }
    /* KEY3/KEY4用于调控电机位置 */
    if(KEY3_StateRead() == KEY_DOWN)
    {
      Start_flag = false;          // 启动/停止
      SMotor_Set_State( MOTOR_ENABLE );
      SMotor_Set_Dir( MOTOR_DIR_CW );
      SMotor_Set_Speed( 160 );     //设置低速启动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Motor1, SMOTOR1_PUL_TIMx_CHANNELx);
    }
    if(KEY4_StateRead() == KEY_DOWN)
    {
      Start_flag = false;          // 启动/停止
      SMotor_Set_State( MOTOR_ENABLE );
      SMotor_Set_Dir( MOTOR_DIR_CCW );
      SMotor_Set_Speed( 160 );     // 设置低速启动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Motor1, SMOTOR1_PUL_TIMx_CHANNELx);
    }
    // 采样和控制周期为20ms
    if(Time_Flag & 0x01)
    {
      //获得编码器的脉冲值
      Enc_Cap  = YS_Encoder_GetCounting();

      //M法 测速度
      MSF = Enc_Cap - lastEnc_Cap;
      lastEnc_Cap = Enc_Cap;
      MSF = abs(MSF);

      Exp_Val    = IncPIDCalc(MSF, Vel_Target);
      Exp_Val    = fabs(Exp_Val);

      SMotor_Set_Speed(Exp_Val);
      Time_Flag &= ~0x01;
    }

    // 数据发送周期为1s, 显示转速
    if(Time_Flag & 0x02)
    {
      int32_t pulse = YS_Encoder_GetCounting();
      static int32_t tmp = 0;
      float speed = (float)( pulse - tmp ) / ENCODER_RESOLUTION ;

      printf("1s内的编码器计数值:  %d\n", pulse - tmp);
      printf("电机转速:  %.2f r/s  \n", speed );
      printf("移动速度:  %.1f mm/s \n", speed*5.0f);// 1r就是5mm
      tmp = pulse ;
      Time_Flag &= ~0x02;
    }
  }
}
/**
  * 函数功能: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每发生一次滴答定时器中断进入该回调函数一次
  */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
  // 每1ms自动增一
  time_count++;
  if( (time_count % INTERVAL) == 0)// 20ms读取一次编码器数值
  {
    if(Start_flag )
      Time_Flag |= 0x01;
  }
  else if(time_count >= 1000)      // 1s发送一次数据
  {
    Time_Flag |= 0x02;
    time_count = 0;
  }
}

/**
  * 函数功能: 定时器比较输出中断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htim:定时器句柄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控制脉冲输出
  */
void HAL_TIM_OC_DelayElaps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 htim)
{
  uint32_t Toggle = 0;

  if(htim == &htimx_SMotor1)
  {
    /* 设置下一次中断的间隔 */
    Toggle = __HAL_TIM_GET_COMPARE(&htimx_SMotor1, SMOTOR1_PUL_TIMx_CHANNELx);
    Toggle += SMotor1.PulseWidth; // 计算实际的比较值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x_SMotor1, SMOTOR1_PUL_TIMx_CHANNELx, (uint16_t)Toggle);
  }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0};

  /* 使能PWR配置更新 */
  MODIFY_REG(PWR->CR3, PWR_CR3_SCUEN, 0);

  /* 设置调压器输出电压级别1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等待D3区域VOS 输出准备就绪 */
  while ((PWR->D3CR & (PWR_D3CR_VOSRDY)) != PWR_D3CR_VOSRDY) // 等待内核电源就绪
  {

  }
  /* RCC 内部/外部晶振配置 ,用于CPU,AHB,APH总线时钟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外部晶振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选择外部时钟晶振 HSE 25MHz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使能PLL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PLL时钟源选择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 外部时钟2分频,得到5MHz 作为PLL时钟源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0;// PLL 160倍频,得到800MHz PLLCLK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 PLLCLK 2分频 得到400MHz SYSCLK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 PLLCLK 2分频 得到400MHz用于部分外设的时钟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 PLLCLK 2分频 得到400MHz用于部分外设的时钟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PLL时钟输入范围4-8MHz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PLL时钟输出范围192-836MHz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 此参数用于微调 PLL1 VCO 范围0~2^13-1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RCC CPU,AHB,APH总线时钟配置*/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SYSCLK 时钟源400MHz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SYSCLK 1分频 HCLK=400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HCLK 2分频,AHB = 200Mhz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 APB3 2分频,APB3 = 100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 APB1 2分频,APB1 = 100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 APB2 2分频,APB2 = 100MHz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 APB4 2分频,APB4 = 100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使能时钟安全机制 */
  HAL_RCC_EnableCSS();

  /* 滴答定时器配置1ms */
  // SystemCoreClock/1000    1ms中断一次
        // SystemCoreClock/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SystemCoreClock/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1, 1);
}

/**
  * 函数功能: 使能CPU L1-Cache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 使能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使能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 (C) COPYRIGHT 2019-203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YS-H7Multi_HAL_MOTOR-236. 57&42步进电机_速度闭环_位置式PID.7z

黑石H7步进电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