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STATION模式下WIFI UDP协议通信示例

楼主(2019-09-25):
本帖主要讲解ESP8266 WIFI功能关于UDP协议网络传输的应用,这里演示了ESP8266在STATION模式下UDP通信的示例:
1、硬件
零知ESP8266
2、软件
(1)代码如下:
    /**********************************************************
    *    文件: esp8266-udp-clinet.ino      by 零知实验室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时间: 2019/06/17 11:01
    *    说明:
    ************************************************************/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define SSID "xx"
    #define PSSWD "xx"

    unsigned int UDPPort = 8888;      // local port to listen on

    char packetBuffer[255];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packet
    char  replyBuffer[] = "send-back-ack";       // a string to send back

    WiFiUDP Udp;

    // 复位或上电后运行一次:
    void setup() {
            //在这里加入初始化相关代码,只运行一次:
            Serial.begin(115200);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 PSSW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
                    delay(500);
            }
            Serial.print("Connected! 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ial.printf("UDP server on port %d\n", UDPPort);
            Udp.begin(UDPPort);

    //        Udp.beginPacket("192.168.4.1", UDPPort);//send ip to server
    //        char ipBuffer[255];
    //        WiFi.localIP().toString().toCharArray(ipBuffer, 255);
    //        Udp.write(ipBuffer);
    //        Udp.endPacket();
    //        Serial.println("Sent ip adress to server");
    }

    //一直循环执行:
    void loop() {
            // 在这里加入主要程序代码,重复执行:
            // if there's data available, read a packet
            int packetSize = Udp.parsePacket();
            if (packetSize) {
                    Serial.print("Received packet of size ");
                    Serial.println(packetSize);
                    Serial.print("From ");
                    IPAddress remoteIp = Udp.remoteIP();
                    Serial.print(remoteIp);
                    Serial.print(", port ");
                    Serial.println(Udp.remotePort());

                    // read the packet into packetBufffer
                    int len = Udp.read(packetBuffer, 255);
                    if (len > 0) {
                            packetBuffer[len] = 0;
                    }
                    Serial.println("Contents:");
                    Serial.println(packetBuffer);

                    // send a reply, to the IP address and port that sent us the packet we received
                    Udp.beginPacket(Udp.remoteIP(), Udp.remotePort());
                    Udp.write(replyBuffer);
                    Udp.endPacket();
            }
    }

(2)将上面代码验证后并上传到零知ESP8266开发板中,然后打开串口调试窗口,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上面显示了ESP8266的IP地址和端口号信息。

(3)现在打开零知工具箱(可以在“软件下载”页面下载),然后打开“网络调试”界面,选择UDP模式并选择UDP的IP和端口号,如下:

TIP:零知工具箱请在零知实验室官网下载哦

3、测试验证
在零知工具箱中,点击【连接】,然后就可以和零知ESP8266开始通信了,我们在发送窗口填写发送的信息,点击【发送】,可以看到如下信息,表明通信双方成功:

更多精彩请访问零知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