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好的MCU能直接驱动多高速率的ADC?

楼主(2019-09-25):
请教各位大神,
不想用FPGA,用单片机直接驱动ADC,现在最高速率的MCU大概能驱动多高速率的外挂ADC做数据采集?期间不干别的事。

网友A:
有一两百MHZ主频的MCU,一般的ADC都够用吧,有硬件SPI的

网友B:
您是指MCU片内ADC 还是 外置的adc?

网友C:
你要多快的呢?
看一下这个型号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ADC12DJ5200RF

网友D:
这个得看两者匹配度了,现在NXP的单片机能到500M的主频,你看你ADC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看两者匹配度了,现在NXP的单片机能到500M的主频,你看你ADC够么

多谢!
500M主频的MCU可以驱动多高速率的外挂ADC做数据采集?比如连续采集几百K的数据到内存中。
采集过程中MCU不干其他事情。
可由MCU提供ADC转换时钟,也可以用外部时钟驱动ADC转换。
因为高速MCU都是多流水线,指令周期一般不完全确定,
采用哪种方式可以达到最高采样速率?
主频的多少分之一可以保证采样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两百MHZ主频的MCU,一般的ADC都够用吧,有硬件SPI的

我要的几十兆级的采样率,硬件SPI? 怎么也得并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多快的呢?
看一下这个型号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ADC12DJ5200RF

我不是问ADC能达到多高的采样率,我问的是单片机能直接驱动多高采样率的ADC完成数据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指MCU片内ADC 还是 外置的adc?

外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