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这个R3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大家好,请问这个R3作用是什么,拉低吗?

网友A(2019-09-25):
下面标记NC应该是没有连接的,电路设计此电阻应该是考虑当输入的信号较强时进行限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标记NC应该是没有连接的,电路设计此电阻应该是考虑当输入的信号较强时进行限幅的

那NC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C:
这个R3没有接,不起什么作用。

网友D:
设计在那里备用的。可以不用

网友E:
NA代表我没用到,不要了

网友F:
使能端,起下拉,和限幅的作用吧

网友G:
应该是下拉电阻,用不用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H:
应该最开始考虑下拉限幅,后期更改PCB实物去除了电阻。

网友H:
下拉限幅,后期实物调试中去掉了,所以标了NC

网友I:
下拉电阻,设置信号是否默认下拉

网友J:
我记得应该是下拉电阻

网友K:
NC标识不焊接,如果焊接也是下拉,给一个确定的电平而已

网友L:
是下拉电阻,起稳定信号的作用。如果单片机端口在上电初始化时内部设置了下拉,则个电阻可以不贴,否则需要贴约10K的电阻

网友M:
很明显啊,这个enable信号是高电平使能,下拉就是给它一个默认状态,这种处理方式很常见。比如,片选信号一般都是低电平有效,所以我们要配置上拉,就是给它个默认状态。

网友N:
是下拉电阻,起稳定信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