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5打开keil4提示找不到芯片,已经装了相应芯片的包

楼主(2019-09-25):
有一个keil 4的工程,我用keil 5打开,提示找不到芯片,我明明已经装了相应芯片的包。虽然提示找不芯片,但是编译,运行,仿真好像都没啥问题,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这个简单,版本不同,他的识别路劲不一样,你后缀加一个x,改成keil5的工程类型,就能识别到了.

网友B:
keil5中建立工程试貌似是有两种的,一种连接的工程是楼上说的加x的,哪一种里面全都是ARM的芯片,另一个里面会有其他芯片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