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智能灌溉系统Proteus仿真+源程序 求帮助

楼主:
这是师傅叫我们做的蓝桥杯的题,用的是Proteus8和keil5;
单片机进阶

#include "supend.h"
#include "Nixie_tube.h"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ds1320.h"
#include "key_bord.h"
#include "at24c02.h"
void Time_out();
void Decide();
void LED_A_M() ;
//------------------------------------------------------------------------------------------------------
u8 time[8];                                                       //临时存储,时间,湿度值等                                                       //手动/自动切换标志位
u8 V;                                                             //用于存储湿度值
bit K7,flag,K6,K4,K5,H,K;                                         //标志位,H自动下蜂鸣器叫
bit set=0,Z;                                                      //set自动和手动切换,Z标志位
u8 X=50,Y;                                                        //X存储自动设定下的湿度值,Y蜂鸣器和继电器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ervice1_function()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数码管显示函数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switch(Trg)                                                    //选择第几页
                {
                  case 0x01:{K7=~K7;};break;                                      //S7
                         case 0x02:{K6=~K6;};break;                                      //S6
                  case 0x04:{K5=~K5;K=1;};break;                                  //S5
                        case 0x08:{K4=~K4;K=0;};break;                                  //S4
                }
        V=Pcf8591ReadByte();                                                    //湿度测量函数
  V=(V*100)/254;                                                          //湿度处理函数
        Time_out();                                                       //时间/湿度处理
        Decide();                                                         //
        display();
        LED_A_M() ;
  TR0=1;
}

//---------------------------------------时间/湿度处理---------------------------------------------------------

void Time_out()
{
        if(flag==0)
        {
                 WriteSet1302(0x82,0x30);//分
           WriteSet1302(0x84,0x08);//时
                  X=EEP_ReadChar(0x01);
                flag=1;
        }
        if(set==0)
{
                time[0]=ReadSet1302(0x85)>>4;
                time[1]=ReadSet1302(0x85)&0x0f;
                time[2]=10;
                time[3]=ReadSet1302(0x83)>>4;
                time[4]=ReadSet1302(0x83)&0x0f;
                time[5]=11;
                time[6]=V/10;
                time[7]=V%10;
        }
        if(set==1)
        {
                time[0]=10;
                time[1]=10;
                time[2]=11;
                time[3]=11;
                time[4]=11;
                time[5]=11;
                time[6]=X/10;
                time[7]=X%10;
        }

}
//----------------------------------------判断蜂鸣器开关/存储X到at24c02-------------------------------------------------
void Decide()
{
        if(K7==0)
        {
                if(K6==1) set=1;
                if(K5==1)        {K5=0;X++;Z=1;}
                if(K4==1)        {K4=0;X--;Z=1;}
                if(K6==0) set=0;
                if(Z==1)  {Z=0;EEP_WriteChar(0x01,X);}
        }
  if(V>=X){H=0;}
        if(V<X){H=1;}
}
//--------------------------------------led闪亮/继电器-------------------------------------------------------------------------
void LED_A_M()                                                    //手动/自动模式切换灯函数
{
        if(K7==0)                                                       //自动
        {
                LED=0xfe;
                if(H==1) BUZZER=0x50;
          if(H==0) BUZZER=0x00;
        }
        if(K7==1)                                                        //手动
  {
    LED=0xfd;

                        if(K6==1)Y=Y|0x40;
                        if(K6==0)Y=Y&0xbf;
      if(K==1){ Y=Y|0x10;}
                  if(K==0) {Y=Y&0xef;}
                        BUZZER=Y;
}
}

仿真无法运行,求帮助:

网友A(2019-11-07):
好样的 好好努力拿大奖

网友B(2019-12-09):
为什么我用8.0的打不开,

网友C(2020-04-27):
不适用Proteus打开吗

网友D(2020-05-30):
引用 网友E:
不错,谢谢分享

你好,图看不清,能分开截图清楚点吗

网友F(2021-04-25):
打不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