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诺基亚5110屏 自行车码表DIY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2019-09-25):
参考网上的资料,自己增加了一些功能,利用现有零件自己做了一个码表。(后面有代码)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插入霍尔感应头(自制)

插入霍尔感应头(自制)

插入霍尔感应探头后的样子,我用的是3.5的耳机插头,霍尔感应器一端应固定在自行车前叉上,磁铁固定在辐条上对准霍尔器件即可。
感应到后应该亮指示灯,如果不亮将磁铁的磁极调换方向就行。

感应头背面是个5V升压的模块

感应头背面是个5V升压的模块

自制的霍尔感应探头

自制的霍尔感应探头

上电后的样子(锂电池供电)

按下正面的按键背光灯亮起,4档亮度可调,每按一次按键增加一档亮度直到熄灭,循环。

正面显示依次为及时速度,时间,电量,MSPEED平均时速,ONCE单次里程/时间,MILE总里程。
背面5个按键可调节SPEED/L限速报警,和Wheel radius车轮半径设置

用钕铁硼磁铁演示了一下,磁铁放在上面2cm左右灯亮。

学习arduino时间不长,实际使用中随没有发现错误,但自觉程序有些繁琐,望高手能够精简代码。

网友A:
好东东啊,楼主的诺基亚5110屏码表源程序如下:
/*=========自行车码表=========*/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U8glib.h"
#include <Wire.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DS1307.h>
//#include <IRremote.h>
//#define LCD_CMD   0
#define zdpin 1  //中断源可选值为0或1,分别对应2号和3号引脚
#define timeOUT 3000    //检测速度超时
#define EEPDELAY 5000   //EEPROM更新检测
#define refresh 5       //刷新圈数
#define EEPROM_write(address, p) {int i = 0; byte *pp = (byte*)&(p);for(; i < sizeof(p); i++) EEPROM.write(address+i, pp[i]);}
#define EEPROM_read(address, p)  {int i = 0; byte *pp = (byte*)&(p);for(; i < sizeof(p); i++) pp[i]=EEPROM.read(address+i);}

int adc_key_val[5] ={50, 200, 400, 600, 800 };
int NUM_KEYS = 5;
int adc_key_in;
int key = -1;
int oldkey = -1;

#define jsLCD 6000   //设置时显示时间
boolean lcda = false; //boolean 数据类型 boolean 变量存储为 8 位(1 个字节)的数值形式,但只能是 True 或是 False
boolean lcdb = false;
long TIMELCDa; //长整数型变量 可以存储32位(4字节)
long TIMELCDb;

int LCDSW=0;//整数数据类型占用2字节,范围-32768到32767
int lcdSW=0;

int R;    //cm
int V;   //km/h
boolean Rsetup,Vsetup; //半径数值

long CACHEDELAY;

int Reep;     //xxeep判断数值是否更改,set为设置值
int Veep;

float MILEeep;  //浮点型数据,就是有小数点的数字,经常被用来模拟连续值

struct config_type
{
  int EEPROMMILE;
  int EEPROMMILEs;
  int EEPROMR;
  int EEPROMV;
};
/*-------lcd------*/
U8GLIB_PCD8544 u8g(5, 6, 8, 7, 9);  // SPI Com: CLK = 5, DIN = 6, CE = 8, DC = 7, Reset = 9

int BGKEY = 10;//背光灯按键引脚
int SUM = 0; //背光灯亮度值
int Flag_up = 1;  //按键扫描
int beeppin = 12; //蜂鸣器引脚定义

int num;
float SPEED;
float MSPEED;     //平均速度
float ALLMILE;    //所有的里程
float ONEMILE,ONEMILEcache;

long RPM;        //每分钟的旋转次数
/*------计时-----*/
long timea,timeb;
long time,timecache;
boolean timeSTA;

//*----time----*/
String comdata = "";  //串口数据缓存
int numdata[7] = {0},  j = 0, mark = 0;
int rtc[7];
int TIMEshi, TIMEfen, TIMEmiao; //时钟

#define SHEtimeOUT 6000

int sheshi, shefen;
int shenum;

boolean  shesta = false, shesw, sheDOWN = false, sheUP = false;
long SHEtime;
/*----MENU----*/
//#define MENUtimeOUT 5000
boolean  MENUup = false, MENUdown = false;//MENUsta = false, MENUsw = false, MENUup10x = false, MENUdown10x = false;

//int MENUswNUM = 0;
//long MENUtime;
/*-------ir------*/
//int RECV_PIN = A0;    //红外输入
//IRrecv irrecv(RECV_PIN);//定义IRrecv对象来接收红外线信号
//decode_results results;//解码结果放在decode_results构造的对象results里
/*-----------------按键设置-----------------*/
//将adc(模数转换器)值转换为键号
int get_key(unsigned int input)
{
    int k;
    for (k = 0; k < NUM_KEYS; k++)
  {
    if (input < adc_key_val[k])
       return k;
  }
    if (k >= NUM_KEYS)k = -1;  // 未按有效键
       return k;
}
/*利用芯片内部1.1v基准电压反算出电源电压(模拟输入端口A7)*/
unsigned int ADCValue;
double Voltage;
double Vcc;
//读取vcc电压
long readVcc() {
  long result;
  // Read 1.1V reference against AVcc 读取1.1V AVcc
  ADMUX = _BV(REFS0) | _BV(MUX3) | _BV(MUX2) | _BV(MUX1);
  delay(2); // Wait for Vref to settle 等待Vref解决
  ADCSRA |= _BV(ADSC); // Convert 转换
  while (bit_is_set(ADCSRA,ADSC));
  result = ADCL;
  result |= ADCH<<8;
  result = 1125300L / result; // Back-calculate AVcc in mV 反算出AVcc 为mv
  return result;
}

void setup ()
{
u8g.setContrast(140);//设置对比度0-255
  pinMode(BGKEY, INPUT_PULLUP); //按键IO设定为带上拉输入
  pinMode(11,OUTPUT); //该端口需要选择有~号标识的数字口(有~号表示是支持PWM的引脚)*/
  pinMode(beeppin, OUTPUT);//蜂鸣器输出

/*按着背光灯按键同时上电,开机后数据清零*/
if(digitalRead(BGKEY) == LOW)
    {
      for (int i = 0 ; i < EEPROM.length() ; i++) {
    EEPROM.write(i, 0);
  }
    }
  Serial.begin(9600);
  /*EEPROM读取赋值*/
  config_type config_readback;
  EEPROM_read(0, config_readback);

  ALLMILE = float(config_readback.EEPROMMILE+(config_readback.EEPROMMILEs/10.0));
  MILEeep = config_readback.EEPROMMILE;

  R = config_readback.EEPROMR;
  V = config_readback.EEPROMV;
  Reep = config_readback.EEPROMR;
  Veep = config_readback.EEPROMV;
  attachInterrupt(zdpin,light,FALLING);     //检测中断
/*中断函数(attachInterrupt):attachInterrupt(interrupt,function,mode)
interrupt:中断源(在Arduino中,中断源可选值为0或1,一般分别对应2号和3号引脚)
function:需要中断的函数名
mode:LOW(低电平触发)、CHANGE(变化时触发)、
RISING(低电平变为高电平触发)、FALLING(高电平变为低电平触发)
注意:在写代码时,interrupt处要写成0或1,不能写成2或3*/
  CACHEDELAY=millis();
  ONEMILEcache=ALLMILE;

  RTC.SetOutput(DS1307_SQW32KHZ);
// irrecv.enableIRIn();  //启动红外解码   开始采集

adc_key_in = analogRead(0); //从传感器读取值
key = get_key(adc_key_in); //转换成按键

}

void loop()
{
  Rsetup = false;
  Vsetup = false;
  MENUup = false;
  MENUdown = false;
// MENUup10x = false;
  //MENUdown10x = false;
  //MENUsw = false;
  shesw = false;

  RTC.get(rtc, true);
  TIMEshi = rtc[2];
  TIMEfen = rtc[1];
  TIMEmiao = rtc[0];
/*----------背光灯亮度调整----------*/

   if ( ScanKey() == 1) //当有按键按下时
      {
        SUM+=63; //SUM加一
        tone(beeppin,4000);
        delay(30);
        noTone(beeppin);
}
   if (SUM >252)
{
SUM = 0;
}

/*=================红外控制=================*/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
  //  voir();
  //}
  /*=================按键控制=================*/
    adc_key_in = analogRead(0);    //从传感器读取值
    key = get_key(adc_key_in);
    if (key != oldkey)   //如果检测到按键
   {
    delay(50);  //去抖动时间
        tone(beeppin,4000);
        delay(30);
        noTone(beeppin);
    voir();
   }

  /*=======码表=======*/
  if(num>refresh)
  {
    jisuan();
    timea=millis();
    num=1;
  }

  ONEMILE=ALLMILE-ONEMILEcache;

  if(millis()-timeb>timeOUT)
  {
    RPM=0; //每分钟圈数=0
    SPEED=0;
    timeSTA=false;
    timecache=millis()-time;
  }
  else
  {
    timeSTA=true;
    time=millis()-timecache;
  }

  if(ALLMILE>9999)
  {
    ALLMILE=0;
  }

  /*==========EEPROM==========*/
  if (millis() - CACHEDELAY > EEPDELAY)
  {
    if(MILEeep != ALLMILE||Reep!=R||Veep!=V) //判断EEPROM是否有改变
    {
      eeprom_write();
      MILEeep = ALLMILE;
      Reep = R;
      Veep =V;
    }
    CACHEDELAY=millis();
  }

  /*==============半径设置=================*/
  if(Rsetup==true)
    R++;

  if(R>50)
    R=1;
//  if(R<10)
//   R=60;
/* ==============限速警报设置=================  */
   if(Vsetup==true)
    V += 5; //每按一次加 5 km/h

  if(V>120) //大于120 km/h 返回 5km/h
    V=5;

    /*==================Time======================*/
    if(shesta == true)        //进入设置状态
    {
        voshe();
    }
    if(shesw == true)                //切换
        shenum++;
    if(shenum > 2)                //范围
        shenum = 1;

   /* RTC.get(rtc, true);
    TIMEshi = rtc[2];
    TIMEfen = rtc[1];
    TIMEmiao = rtc[0];*/

    if (sheshi > 23)
    {
        sheshi = 1;
    }
    if (sheshi < 0)
    {
        sheshi = 23;
    }

    if (shefen > 59)
    {
        shefen = 0;
    }
    if (shefen < 0)
    {
        shefen = 59;
    }

  /*===========LCD===========*/
  if(Rsetup == true )       //半径设置触发
  {
    TIMELCDa = millis();
    lcda = true;

  }
  if(lcda == true)
  {
    voLCDadelay();
  }

   if( Vsetup == true)       //限速报警设置触发
  {
    TIMELCDb = millis();
    lcdb = true;

  }
  if(lcdb == true)
  {
    voLCDbdelay();
  }

  u8g.firstPage();
  do {
    draw();
  }
  while( u8g.nextPage() );

if(SPEED > V) //
   {
    baojing();
   }
   else
   {
    digitalWrite(beeppin, LOW);
   }
}

void jisuan()
{
  ALLMILE+=((float(refresh)*(2.0*3.1416*(R/100.0))))/1000.0; //总里程累加
  RPM=60000/((millis()-timea)/refresh); //转速
  SPEED=((RPM*(2.0*3.14159*(R/100.0)))*60.0)/1000.0; //速度
}

void light()        //计数
{
  num++;
  timeb=millis();
}

void eeprom_write()
{
  config_type config;  // 定义结构变量config,并定义config的内容
  config.EEPROMMILE = int(ALLMILE);
  config.EEPROMMILEs = int(ALLMILE*10)%10;
  config.EEPROMR = R;
  config.EEPROMV = V;

  EEPROM_write(0, config);   // 变量config存储到EEPROM,地址0写入
}

void voadd(int add)
{
  if (add < 10)
    u8g.print("0");
}

void voLCDadelay()         //显示超时
{
  if (millis() - TIMELCDa > jsLCD && lcda == true)                                //设置刷新频率
  {
    lcda = false;
  }
}

void voLCDbdelay()
{
  if (millis() - TIMELCDb > jsLCD && lcdb == true)                                //设置刷新频率
  {
    lcdb = false;
  }
}

void voir()
{
  switch(key)
        {
           case 0:
                  Rsetup = true;
                  LCDSW=1;
                  break;
           case 1:
                  Vsetup = true;
                  lcdSW=1;
                  break;
           case 2:
                  shesw = true;
                  voshe();
                  voshesta();
                  break;
           case 3:
                  MENUdown = true;
                  break;
           case 4:
                  MENUup = true;
                  break;
        }

delay(100);
}
//将ADC值转换为键号
/*
  unsigned long remote = results.value;  //设红外信号为remote

    if(remote == (-1))                //溢出时
  {
    Serial.print(results.value, HEX);   //输出红外线解码结果(十六进制)
  }
  switch (remote)
  {
  case 0xFD6897:        //CH+
    Rsetup = true;
    LCDSW=1;
    break;
  case 0xFDE817:        //CH-
    Rsetdown = true;
    LCDSW=1;
    break;
   case 0xFDA857:       //EQ
        shesw = true;
        voshe();
        voshesta();
        break;
     case 0xFD9867:    //-
        MENUdown = true;
        break;
   case 0xFD18E7:     //+
        MENUup = true;
        break;
     case 0xFD12ED:   //PREV
        MENUdown10x = true;
        break;
    case 0xFD48B7:   //NEXT
        MENUup10x = true;
        break;
  }

  irrecv.resume();      // 返回值

}
*/
void draw() {
Vcc = readVcc()/1000.0;//将读取的vcc电压mv转换为v
ADCValue = analogRead(7);
Voltage = (ADCValue / 1023.0) * Vcc;
MSPEED=(ONEMILE/time)*1000*60*60;
  u8g.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u8g.drawLine(0, 19,   83, 19);
  u8g.drawLine(0, 27,   83, 27);
  u8g.drawLine(27, 28,   27, 40);
  u8g.drawLine(0, 41,   84, 41);

  u8g.setFont(u8g_font_ncenB08r);
  u8g.setPrintPos(45, 18);
  u8g.print("Km/h");
/*--------电量显示--------*/
if (Voltage >=3.9){
       u8g.drawLine(80, 2, 81, 2);
       u8g.drawFrame(78,3,6,15);//电池外形
       u8g.drawBox(80,5,2,2);//电池电量段
       u8g.drawBox(80,8,2,2);
       u8g.drawBox(80,11,2,2);
       u8g.drawBox(80,14,2,2);
    }
if (Voltage <3.9 && Voltage >=3.7 ){
       u8g.drawLine(80, 2, 81, 2);
       u8g.drawFrame(78,3,6,15);//电池外形
       u8g.drawBox(80,8,2,2);//电池电量段
       u8g.drawBox(80,11,2,2);
       u8g.drawBox(80,14,2,2);
    }
if (Voltage <3.7 && Voltage>=3.5 ){
       u8g.drawLine(80, 2, 81, 2);
       u8g.drawFrame(78,3,6,15);//电池外形
       u8g.drawBox(80,11,2,2);//电池电量段
       u8g.drawBox(80,14,2,2);
    }
if (Voltage <3.5 && Voltage >=3.2){
       u8g.drawLine(80, 2, 81, 2);
       u8g.drawFrame(78,3,6,15);//电池外形
       u8g.drawBox(80,14,2,2);//电池电量段
    }
if (Voltage <3.2 && Voltage >=3.0 ){
       u8g.drawLine(80, 2, 81, 2);
       u8g.drawFrame(78,3,6,15);//电池外形
    }
if (Voltage < 3.0 ) { //当VCC电压小于3v时图标闪烁,电池电量不足警告
      if(millis()/1000%2!=0){
           u8g.drawLine(80, 2, 81, 2);
           u8g.drawFrame(78,3,6,15);//电池外形
           u8g.drawLine(79, 4, 82, 17);
    }
      else{
           u8g.setPrintPos(80, 2); //只要是不影响其他显示此位置可任选
           u8g.print("");
    }
         }
/*背光灯4档可调,当电池电压低于3.2v时背光灯熄灭,节约电能*/
if(Voltage >=3.2){
       analogWrite(11,SUM);//使用PWM控制11号口输出,变量n的取值范围是0-255
    }
     else{
       digitalWrite(11, LOW);
    }

  u8g.setPrintPos(47, 7);
    if(shesta == true)        //进入设置状态
    {
      u8g.setFont(u8g_font_6x12);
      switch(shenum)
        {
        case 1:
        {
            if((millis() / 1000) % 2 != 0)
            {
                voadd(sheshi);
                u8g.print(sheshi);
            }
            else
                u8g.print("  ");
            u8g.print(":");
            voadd(shefen);
            u8g.print(shefen);
        }
        ;
        break;
        case 2:
        {
            voadd(sheshi);
            u8g.print(sheshi);
            u8g.print(":");
            if((millis() / 1000) % 2 != 0)
            {
                voadd(shefen);
                u8g.print(shefen);
            }
            else
            {
                u8g.print("    ");
            }
        }
        ;
        break;
        }
    }
  else        //正常显示时间
  {
    u8g.setFont(u8g_font_6x12);
    voadd(TIMEshi);
    u8g.print(TIMEshi);    //hou
    if(millis()/1000%2!=0)
      u8g.print(":");
    else
      u8g.print(" ");
    voadd(TIMEfen);
    u8g.print(TIMEfen);    //min
  }

    u8g.setPrintPos(1, 26);
{
    u8g.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u8g.drawBox(0, 20, 84, 8);
    u8g.setDefaultBackgroundColor();
    u8g.setFont(u8g_font_chikitar);
    u8g.print("MSPEED:");//平均时速
    u8g.setPrintPos(40, 26);
    voadd(MSPEED);
    u8g.print(int (MSPEED*10)/10);
    u8g.print(".");
    u8g.print(int (MSPEED*10)%10);
  }
    u8g.setFont(u8g_font_04b_03b);
    u8g.setPrintPos(62, 26);
    u8g.print("km/h");
    u8g.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u8g.setPrintPos(0, 39); //单次里程
    u8g.setFont(u8g_font_6x13);
    u8g.print("ONCE");
    u8g.setPrintPos(32, 34);
  {
    u8g.setFont(u8g_font_chikitar);
    voadd(ONEMILE);
    u8g.print((int)ONEMILE);
    u8g.print(".");
    u8g.print(int(ONEMILE*10)%10);
    u8g.print(int(ONEMILE*100)%10);
  }
    u8g.setPrintPos(32, 40); //单次时间
  {
    u8g.setFont(u8g_font_chikitar);
    voadd(time/1000/60/60);
    u8g.print(time/1000/60/60);
    u8g.print(" hr ");

    voadd(time/1000/60%60);
    u8g.print(time/1000/60%60);
  }
    u8g.setFont(u8g_font_chikitar);
    u8g.setPrintPos(70, 34);
    u8g.print("km");
    u8g.setPrintPos(70, 40);
    u8g.print("min");

  if (lcda == true)    //半径设置
  {

    if(LCDSW==1)
    {
      u8g.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u8g.drawBox(0, 42, 84, 6);
      u8g.setDefaultBackgroundColor();
      u8g.setFont(u8g_font_chikitar);
      u8g.setPrintPos(1, 47);
      u8g.print("Wheel radius:  ");
      voadd(R);
      u8g.print(R);
       u8g.setPrintPos(72, 47);
      u8g.print("cm");
    }
  }
  else
  {
    u8g.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u8g.setFont(u8g_font_chikitar);
    u8g.setPrintPos(0, 48);
    u8g.print("MILE: ");     //总里程
    u8g.setPrintPos(32, 48);
    if(int(ALLMILE*10)/10<10)
    {
      u8g.print("000");
    }
    if(int(ALLMILE*10)/10>10 && int(ALLMILE*10)/10<100)
    {
      u8g.print("00");
    }
    if(int(ALLMILE*10)/10>100 && int(ALLMILE*10)/10<1000)
    {
      u8g.print("0");
    }

    u8g.print(int(ALLMILE));
    u8g.print(".");
    u8g.print(int(ALLMILE*10)%10);
    u8g.setPrintPos(70, 48);
    u8g.print("km");
  }

if (lcdb == true)    //报警设置
{
    if(lcdSW==1)
    {
      u8g.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u8g.drawBox(0, 0, 44, 19);
      u8g.setDefaultBackgroundColor();
      u8g.setFont(u8g_font_5x8);
      u8g.setPrintPos(5, 8);
      u8g.print("SPEED/L");
      u8g.setPrintPos(4, 18);
      voadd(V);
      u8g.print(V);
      u8g.setPrintPos(21, 18);
      u8g.print("km/h");
    }
  }
else
{
      u8g.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u8g.setFont(u8g_font_timB18r);
      u8g.setPrintPos(0, 18);
      voadd(int(SPEED*10)/10);
  if(SPEED >=100){
      u8g.print(int(SPEED*10)/10); //SPEED
  }
  else{
      u8g.print(int(SPEED*10)/10);   //SPEED
      u8g.print(".");
      u8g.print(int(SPEED*10)%10);
  }
}

}
void voshe()
{
    if(shenum == 0)                //初始赋值
    {
        sheshi = TIMEshi;
        shefen = TIMEfen;
    }

    RTC.stop();                //准备写入时间

    if(millis() - SHEtime > SHEtimeOUT) //超时
    {
        shesta = false;        //退出设置
        shenum = 0;            //初始

        RTC.set(DS1307_HR, sheshi);
        RTC.set(DS1307_MIN, shefen);
        RTC.set(DS1307_SEC, 0);
        RTC.start();
    }

    if(MENUup == true || MENUdown == true )//|| MENUup10x == true || MENUdown10x == true        //触发时
    {
        voshesta();
    }

    switch(shenum)                //按键作用
    {
    case 1:
    {
        if(MENUup == true)
        {
            sheshi++;
        }
        if(MENUdown == true)
        {
            sheshi--;
        }
  /*      if(MENUup10x == true)
        {
            sheshi += 10;
        }
        if(MENUdown10x == true)
        {
            sheshi -= 10;
        }*/
    };
    break;

    case 2:
    {
        if(MENUup == true)
        {
            shefen++;
        }
        if(MENUdown == true)
        {
            shefen--;
        }
  /*      if(MENUup10x == true)
        {
            shefen += 10;
        }
        if(MENUdown10x == true)
        {
            shefen -= 10;
        }*/
    };
    break;

    }
}

void voshesta()        //触发时间设置状态
{
    SHEtime = millis();
    shesta = true;
}

int ScanKey() //按键扫描程序,返回键值
{
if (Flag_up && digitalRead(BGKEY) == LOW) //当Flag_up = 1并且按键按下时
{
Flag_up = 0; //清空Flag_up
delay(20); //延时去抖动
if (digitalRead(BGKEY) == LOW) //按键按下
{
return 1; //返回键值1
}
}
if (digitalRead(BGKEY) == HIGH) //按键松开时候
{
Flag_up = 1; //置位Flag_up
}
return 0; //返回键值0
}

void baojing()
{
    tone(beeppin,4500);
    delay(50);
    noTone(beeppin);
    tone(beeppin,4500);
    delay(50);
    noTone(beeppin);
}

网友B(2020-05-08):
楼主软硬兼施啊,不错,很有想法。

网友C:
楼主,感谢分享。没有DS1307的库啊。报错。

网友D(2020-06-24):
感谢楼主分享诺基亚5110屏 自行车码表DIY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