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TM1640驱动代码+原理图

楼主(2019-09-25):
用STM32搭建驱动显示芯片TM1640,里面包含TM1640代码,可以调用函数直接使用。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tm1640.h"

//TM1640初始化
void TM_1640_Init(void)
{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H&=0XFF00FFFF;
         GPIOB->CRH|=0X00330000;//PB12 13推挽输出
         GPIOB->ODR|=(0<<12)|(0<<13);
}

//TM1640延时
void TM_1640_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ii;
        for (ii=0;ii<i;ii++)
        {
                __nop();
        }
}

//TM1640开始
void TM_1640_Start()
{
        SCK(1);
        TM_1640_Delay(2);
        DIO(1);
        TM_1640_Delay(4);
        DIO(0);
        TM_1640_Delay(4);
        SCK(0);
        TM_1640_Delay(4);
}

//TM1640结束
void TM_1640_Stop()
{
        DIO(0);
        TM_1640_Delay(2);
        SCK(1);
        TM_1640_Delay(4);
        DIO(1);
        TM_1640_Delay(4);
        SCK(0);
        TM_1640_Delay(4);
}

//送数据 低位先传
void TM_1640_Send_data(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ii;
        unsigned char data;
        data = i;
        DIO(0);
        TM_1640_Delay(2);
        SCK(0);

        for(ii=0;ii<8;ii++)
        {
                SCK(0);
                TM_1640_Delay(2);

                if(data & 0X01)
                {
                        DIO(1);
                        TM_1640_Delay(4);
                }
                else
                {
                        DIO(0);
                        TM_1640_Delay(4);
                }
                SCK(1);
                data=data>>1;
        }
                SCK(0);
                TM_1640_Delay(4);
          DIO(0);
}

//TM1640
void TM_1640_Send(void)
{
        unsigned char i=0;
        TM_1640_Start();
        TM_1640_Send_data(0X40);//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采用地址自动加一
        TM_1640_Stop();
        TM_1640_Start();
        TM_1640_Send_data(0XC0);//显示寄存器的00H单元开始

        for(i=0;i<16;++i)
        {
                TM_1640_Send_data(gBLedBuf[i]);
        }
        TM_1640_Stop();
        TM_1640_Start();
        TM_1640_Send_data(0X8F);//开显示,亮度可以通过改变低三位调节
        TM_1640_Stop();
}

代码下载,请大家指导:

网友A(2021-02-26):
还有一部分显示数据的数据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