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总线通信的问题,主机发数据给从机没有应答,主机该停止发送吗?

楼主(2019-09-25):
请教一下大家关于I2C总线通信的问题:当主机给从机发数据而从机没有应答的时候,主机是应该停止发数据不是吗?为什么我看的很多例程里面都没有相关的处理?希望懂的能帮我解决这个疑惑。
void respons()
{
     uchar i=0;
     scl=1;
    delay();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

}

网友A:
如果从机没回应,可能从机异常或者从机正在处理其他事件,主机应等待从机正常再发送数据给从机,如果主机多次发送没有得到回应的话,则可认为从机异常,主机不必再发数据。

网友B:
大多教程上是不会有什么处理的,人家是想告诉你是怎么进行通讯的,或者是想表达一下这个通讯协议
你给的代码好像是一共查询255次SDA线吧,超过这个次数就退出循环了

我是用汇编的,一般设定查询几千次左右,如果没有响应的话,会重新发送一次,重新发送十几次都不成功的话,就会有提示的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来吧!可以定时发送不管有没有应答,大不了接收不到数据而已

网友D:
这取决你的整体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停与不停对达成目的的影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