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ID抗饱和积分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这是一个C51的PID调节的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long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endif

/*
struct _pid{
float         SetSpeed;                                //定义设定值
float         ActualSpeed;                        //定义实际值
float         err;                                        //定义偏差值
float         err_last;                                //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float         Kp,Ki,Kd;                                //定义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float         voltage;                                //定义电压值(控制执行器的变量)
float         integral;                                //定义积分值
float         umax;
float         umin;
}pid;

void PID_init(){
printf("PID_init begin \n");
pid.SetSpeed=0.0;
pid.ActualSpeed=0.0;
pid.err=0.0;
pid.err_last=0.0;
pid.voltage=0.0;
pid.integral=0.0;
pid.Kp=0.4;
pid.Ki=0.2;                                //注意,和上几次相比,这里加大了积分环节的值
pid.Kd=0.2;
pid.umax=400;
pid.umin=-200;
printf("PID_init end \n");
}

float PID_realize(float speed){
int index;
pid.SetSpeed=speed;
pid.err=pid.SetSpeed-pid.ActualSpeed;

if(pid.ActualSpeed>pid.umax)                //灰色底色表示抗积分饱和的实现
{

                if(abs(pid.err)>200)                //蓝色标注为积分分离过程
                {        index=0;  }
                else{
                        if(abs(pid.err)>180)        {index=(200-abs(err))/20;}
                        else{index=1;}

                                if(pid.err<0)
                                {
                                        pid.integral+=pid.err;
                                }
                        }
}
else
        if(pid.ActualSpeed<pid.umin)
        {
                if(abs(pid.err)>200)                        //积分分离过程
                {        index=0;        }
                else{
                        if(abs(pid.err)>180)        {index=(200-abs(err))/20;}
                        else{index=1;}
                                if(pid.err>0)
                                {
                                        pid.integral+=pid.err;
                                }
                        }
        }
        else
        {
                if(abs(pid.err)>200)                        //积分分离过程
                {        index=0;        }
                else{
                        if(abs(pid.err)>180)        {index=(200-abs(err))/20;}
                        else{index=1;}

                                pid.integral+=pid.err;
                        }
        }

//pid.voltage=pid.Kp*pid.err+index*pid.Ki*pid.integral+pid.Kd*(pid.err-pid.err_last);

//pid.voltage=pid.Kp*pid.err+index*pid.Ki*pid.integral/2+pid.Kd*(pid.err-pid.err_last);        //梯形积分

  pid.voltage=pid.Kp*pid.err+index*pid.Ki*pid.integral+pid.Kd*(pid.err-pid.err_last);           //
pid.err_last=pid.err;
pid.ActualSpeed=pid.voltage*1.0;
return pid.ActualSpeed;
}

*/

void main()
{
uint idata        count=0;
int idata        speed1,speed3=0;
// uchar         speed2;
SCON=0x50;
TMOD=0x20;
TCON=0x40;
TH1=0xe8;
TL1=0xe8;
TI=1;
TR1=1;

printf("System begin \n");

PID_init();
while(1)
{
        if(count<100)
        {
        speed1 = PID_contral(250, speed3 );

        // printf("%f\n",speed);
         printf("%d\n",speed1);
         printf("%5d\n",speed3);
//         if(speed3<151){speed3 +=20;}
//         if((speed3>150)&&(speed3<181)){speed3 += 10;}
//         if((speed3>180)&&(speed3<191)){speed3 += 2;}
         if(speed3<250){speed3 += 10;}

          }

         if((count>99)&&(count<150))
         {
                  speed1=PID_contral(200,speed3);
                 printf("%d\n",speed1);
                printf("%5d\n",speed3);
                if(count<110) {speed3 -= 2;}
                if((count>119)&&(count<130)) {speed3 -= 1;}
//                else speed3 =202;
        }
        count++;

         if(count>150){break;}

}

}

网友A(2019-09-27):
keil编译不通过,提供的仿真一直发送“览”,你告诉我你干啥呢?

网友B:
这里高手真多,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