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4057锂电池保护板电路和管理芯片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9-25):
最近在做一款小产品,用到了锂电池软包电池,容量在250mAh,但是遇见一个问题,就是锂电池在过放保护的是时候,再搁置一段时间后,用5v的USB充电,通过充电管理芯片TP4057后,没办法对电池进行充电了。
由于是便携式的设备,锂电池也必须做过放保护,防止电池的过放,损坏电池。管理芯片防止电池进行大电流充电和过充,这两部分都不能省掉。
初步分析应该是电池保护板上的DW01和8205参数上有差别导致的,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在此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的,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A:
过放时MOS管会截止,再次充电会恢复导通,应该是你的锂电保护板有问题。

网友B:
电池保护板的差别并不大的,而且,主要是DW01会产生一点误差,但总的来说,可以认为是没有误差的,前提是你的保护板电路得是正确的
那么,你所说的不能充电是个什么情况?
是电池已经坏了?
电池电压过低?
电池电压过高?
你自己可以先通过排除法来找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