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个51单片机串口发送汉字与字节程序(工作总结)

楼主(2019-09-25):
最近使用STC89C58RD+这款CPU,做一个RX232 串口与上位机通讯程序。
功能:得到上位机指令控制一个I/0。急停一段时间向上位机send一个帮助指令(这个需要汉字,这个汉子老坑爹了,需要一个“KeilFDfix_b7(冠铭师兄版)“补丁)
         内部的TR0没有使用,代码没问题也可以使用。

#include <stc89.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O
sbit stop  = P3^2;
sbit led_ok = P2^0;
sbit led_ng = P2^1;
sbit led_help = P2^6;
sbit a = P1^0;
sbit b = P1^1;
sbit c = P1^2;
sbit d = P1^3;
//bit
uint h,k,l,t,f,i=0,g=0,num=0,s;
bit flag;
//delay_1ms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x,y;
   for(x=0;x<time;x++)
      for(y=0;y<112;y++);
}
//delay_1s
void delays(uint time_1s)
{
   uint q,w;
   for(q=0;q<time_1s;q++)
     {
      delayms(1000);
      for(w=0;w<112;w++);
     }

}
//UART
uchar rev_string[2];
uchar code  ok[] = {0xaa,0x00};
uchar code  ng[] = {0xaa,0x11};
//UART Init
void  UARTinit()
{
    SM0=0;         //串行口工作方式1
    SM1=1;
    TMOD=0x20;    //工作方式2
    TH1=0xfd;  //9600波特率装初值
    TL1=0xfd;
    TR1=1;     //打开定时器1
}
// 中断
void init()
{
  EA=1;       //打开总中断
  EX0=1;      //打开中断1
//  ES=1;       //串口使能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0000 0001)
   TH0=(65535-50000)/256;    //将定时器计时时间设定为10000微秒=10毫秒   计算后得数 TH0=60;
   TL0=(65535-50000)%256;                  // 计算后得数 TL0=175
}
// 发送
void send_ok()
{
    REN=0;
    for(k=0;k<2;k++)
      {
          SBUF=ok[k];
          while(!TI);
          TI=0;
      }

}
void send_ng()
{
    REN=0;
    for(l=0;l<2;l++)
      {
          SBUF=ng[l];
          while(!TI);
          TI=0;
      }

}
//received
void recv()
{
    REN=1;
    for(h=0;h<2;h++)
      {
            delayms(200);  //辅助延时
            while(!RI);
            rev_string[h]=SBUF;
            RI=0;
      }
    REN=0;
}
//上电 确认程序
void power_on()
{
      delayms(200);
      P1=0xff;         //关闭所有P1口
      for(t=0;t<4;t++)
        {
            delayms(500);
            P1=P1<<1;

        }
      delayms(500);
      P1=0xff;
}
//MAIN
void main()
{
  power_on();
  while(1)
  {

      switch (g)
      {
          case 0:
           {
               init();
               a=0;
               g++;
           }break;
          case 1:
           {
               UARTinit();
               b=0;
               g=22;
               delayms(200);
           }break;
          case 22:
            {
                recv();
                c=0;
               if((rev_string[0]==0xaa)&&(rev_string[1]==0x00))
                  {
                      delayms(300);
                      led_ok=0;
                      send_ok();

                      delays(5);
                      led_ok=1;
                      g=22;
                  }
               if((rev_string[0]==0xaa)&&(rev_string[1]==0x11))
                  {
                      delayms(300);
                      led_ng=0;
                      send_ng();

                      delays(5);
                      led_ng=1;
                      g=22;
                  }
             }break;
         }
     }
}
//T0中断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num++;
}
//中断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stop==0)
   {
       for(s=0;s<100;s++)
       {
           flag=1;
           while(flag)
           {
           delayms(200);
           i++;
           flag=0;
           }
            if(stop)
              {
               delayms(10);
               break;             //跳出本层循环
              }
       }
       flag=0;
      while(!stop);
       if(i<=20)
        {

            P2=0xff;
            P1=0xff;
            REN=0;
            i=0;
            g=0;
            ISP_CONTR=0x20;
        }
        if(i>=20)  //帮助模块
         {
                led_help=0;
                TI = 1;//发送请求标志位
        printf("输入你想要的汉字。\n    ");  //方法2
                while(!TI);//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发送完成出循环
                TI = 0;

                delayms(200);//延迟200ms
                led_help=1;
                i=0;
                flag=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