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传感器51单片机驱动代码

楼主(2019-09-25):
dht11传感器51单片机驱动代码

#include "dht11.h"

void dht_Delay(unsigned int j)        //延时0.1ms,晶振为11.0592M
{
        unsigned 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
{
  unsigned char i;
  i--;
  i--;
  i--;
  i--;
  i--;
  i--;
}
//接收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v_byte( )
      {
           unsigned char i,temp,rev_data=0;
       for(i=0;i<8;i++)
            {
                    while(dat==0); //等待50us的低电平
                        Delay_10us();  //延时3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temp=0;
                          if(dat==1)        //判断数据为0或1
                    temp=1;
                    while(dat==1); //等待1的高电平结束
                  rev_data<<=1;
                     rev_data|=temp;
             }
                 return rev_data;
        }

//读温湿度
void RH(unsigned char *rh,unsigned char *tem)
{
        unsigned char rh_h,rh_l,tem_h,tem_l,rh_ht,rh_lt,tem_ht,tem_lt,check;
        dat=0; //拉低18ms
        dht_Delay(180);
        dat=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延时20us以上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at=1;           //dat引脚设为读状态
        if(dat==0)         //判断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dat==0); //等待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
           while(dat==1);          //等待80us的高电平响应
           rh_ht=rev_byte();                 //接收湿度高8位
           rh_lt=rev_byte();                 //湿度低8位
           tem_ht=rev_byte();          //温度高8位
           tem_lt=rev_byte();         //温度低8位
           check=rev_byte();
           dat=1;
           if(rh_ht+rh_lt+tem_ht+tem_lt==check) //数据校验
           {
             rh_h=rh_ht;
                 rh_l=rh_lt;
                 tem_h=tem_ht;
                 tem_l=tem_lt;
                 *rh=rh_h;
                 *tem=tem_h;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