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输出电流能调只差调压?

楼主:
24v 120a 稳压电源电流能从5-120a调调起
附上原理图能调流,只差调压,请教大佬们我还需要修改哪里才能调压?

180a 75mv 分流器反馈部分

180a 75mv 分流器反馈部分

网友A(2019-09-26):
要调电压,应该有电压反馈,你的分流器信号接过来,怎么会是电压反馈 ?应该是电流反馈吧?
输出端要加一个电压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调电压,应该有电压反馈,你的分流器信号接过来,怎么会是电压反馈 ?应该是电流反馈吧?
输出端要加一 ...

哦写错了,把它想成电压反馈了。
那反馈电压要怎么接、如何调压,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