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esp 8266该学习哪方面知识

楼主(2019-09-25):
最近看8266很入迷非常想学就问下该从哪方面着手,纯小白

网友A:
学习串行通信的编程方法,如何设置ESP8266进行三种工作模式:
1.Station (客户端模式)
2.AP (接入点模式)
3.StaTIon+AP (两种模式共存)

网友B:
买一个最便宜的wemos d1,用arduino ide学习开发。

网友C:
找个例程学呗,TCP,UDP,IP一些协议需要了解一下,8266其实就是串口A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