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STM8之间串口通信简单测试程序

楼主(2019-09-25):
最近在学习正点原子串口实验,正好手边有块STM8的开发板,于是想弄一个STM32和STM8之间串口通信的小程序。
发送采用STM8S208MB单片机,参考程序是思修电子的串口实验;接收采用STM32F103ZET6单片机,参考程序是正点原子的串口实验。
该程序实现的最简单的收发测试,通过按下STM8开发板复位键,LED闪烁一次,发送数据;同时STM32开发板LED也闪烁一次,表明接收成功。
程序写的比较简单,不足之处还请指正,需要的也可以作为参考。
//RX----PA9
//TX----PA10
//LED---PB5
//协议最后两位必须加上0x0d 0x0a 参考正点原子例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len;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LED0=0;
                        delay_ms(200);
                        LED0=1;
                        delay_ms(2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