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设计了一个pwm波 输出的波形有问题?求解

楼主(2019-09-25):
输出波形,高低直流电平,不稳定,感觉是频率很高的交流电,不是一个直线。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不好猜。

网友B:
示波器是选的DC吗?

网友C:
用的什么传感器,电流信号有一点波动应该可以的吧    PWM占空比是稳定的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加个滤波

网友D:
确实需要上传图像看一下,是不是IO的输出模式有问题

网友E:
加滤波电路进去就好了,51只是输出高低电平没办法改变输出的电压

网友F:
需要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