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nrf24l01多机通信的收发问题

楼主(2019-09-26):
这几天才刚开始研究nrl24l01
好像nrf24l01的收发一个包最大是32字节吧?没理解错吧?
如果要每一块nrf要发几个32字节的包,
那么怎样让它们有顺序地发完和在接收那怎么判断全部接收完并读出来后转向下一块nrf来接收呢?
比如说有三个nrf都要向同一个nrf发200个数字,接收的nrf在接收完一块之后转向另一块,怎么让接收的nrf循环地接收每一块nrf的200个数字呢?
感觉好绕,完全没有思路呀,有没有大神给捊一捊呀?

网友A:
如果不在数据包中设置顺序,可以考虑不同通道通讯

网友B:
        你这个和中继差不多,采集端的面孔处于发送模式,中间的模块的模式在接收和发送之间切换(用程序先把中间的模块配置为接收模式,接收到数据后,程序自动配置为发送模式),最终接收那个模块处于接收模式。
        各模块发送的数据里面最好有各模块的代号,这样方便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