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K03HR液晶电视奇怪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9-09-26):
    电源开关开机绿灯亮不显示(交流功耗7W左右),有时可以正常收看(交流功耗85W)。如此反复多次了,开机后正常。但再开机又出以上问题,如此反复。遥控器功能正常。拆下U24(低压差稳压器1117-18)测试输入4.2V电压输出1.33V左右,输出端接10欧姆负载电压降到1.2V左右,稳压功能失效。再重新接上输出电压1.25V,干脆开不了机了(交流功耗始终是7W多)。
    正常情况应该是:红灯待机功耗0.5W左右。正常开机功耗85W以上。现在绿灯亮(不开机)功耗7W左右,是不是主电源开关器件(不知是什么元件?)没开通?
   1117-18的问题。换了一个LD1117AG 18AQSCUJ(0.25元)问题解决了。1117-18输出端(2,4脚电压1.8V,3.9欧姆压降0.8V),仅此一例共享。

网友A:
先把电源滤波电容(靠近散热器的那几个)试试管用不?

网友B:
5V电压有的话,导线连到ps-on,测量大电容两个引脚电压能否达到380V以上,达不到就要检查PFC电路的取样电阻。

网友B:
这电视主板上的LDO电路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视主板上的LDO电路容易出问题……

LDO电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可靠性这样靠不住吗?换上1117-18问题解决了。1117-18输出电流约205mA,芯片压降2.2V,损耗发热约0.45W对于贴片器件来讲散热不好导致温升较高,,,,,,,,,把1117-18悬空起来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