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仿真只亮一个灯,开发板就可以实现,我实在找不出哪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_ms(int Cnt)
{
        while(Cnt--)
        {
                int t=100;
                while(--t);
        }
}

void main()
{
        char i;
        while(1)
        {
                P2 = 0xff;
                Delay_ms(200);
                for(i=8;i>0;i--)
                        {
                                P2<<=1;
                                Delay_ms(200);
                        }
        }
}

网友A(2019-09-26):
你这个是IO的输入输出搞反了吧,全0才是输出

网友B:
开发板可以的话就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C:
稍微修改一下代码
void Delay_ms(int Cnt)
{
    unsigned int t = 0;
    while(Cnt) if(!t) { Cnt--; t=99; } else --t;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1)
            {
                    if(!i) P2 = 0xff; else P2<<=1;
                    Delay_ms(200);
                    if(++i>=8)i=0;
            }
}

网友D: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是用proteus仿真的话,你的延时函数就有问题

网友E:
开发板能实现,一般仿真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仿真电路与开发板电路不一致,所以这样的问题应该一同把仿真图贴出,如果是延时时间的问题,可以把 Delay_ms(200);修改为 Delay_ms(1000);试试

网友F:
Proteus 8 仿真可以循环点亮流水灯led,程序没问题 ~~。怀疑led的限流电阻没对!

网友G:
楼主这个程序是从1~8个灯逐渐全亮,如果想1个灯流水改为如下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_ms(int Cnt)
{
        while(Cnt--)
        {
                int t=100;
                while(--t);
        }
}

void main()
{
        while(1)
        {
                if(P2==0xff)
                        P2<<=1;
                else P2=(P2<<1)|0x01;
                Delay_ms(200);
        }
}

网友H:
其实我想问0xff的二进制不是1111 1111嘛,左移怎么都是1,为什么灯会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想问0xff的二进制不是1111 1111嘛,左移怎么都是1,为什么灯会亮?

左移后最低位补0

网友C: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LedXunHuan()
{
    unsigned char i = 0, t = 0, Cnt = 0;
    while(1)
    {
        if(!i) P1 = 0xff;
        else if(i==9)P1 = 254;
        else if(i>8) P1 = _crol_(P1,1); else P1<<=1;//逐个递亮,_crol_(P1,1);单个亮,点亮16个的把其中一个P1改为P2即可.
        Cnt=89;
        while(Cnt) if(!++t) --Cnt;
        if(++i>16)i=0;//if(i++>=8)i=0;if(++i>=9)i=0;等价3式
    }
}
void main()
{
    LedXunHuan();
}

网友I: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_ms(int Cnt)
{
        while(Cnt--)
        {
                int t=100;
                while(--t);
        }
}

void main()
{
        char i;
        while(1)
        {
                P2 = 0xfe;
                Delay_ms(200);
                for(i=8;i>0;i--)
                        {
                                P2=_crol_(P2,1);
                                Delay_ms(200);
                        }
        }
}

网友I: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左移后最低位补0

可能我记错了,好久没写过单片机的程序了,最近才开始折腾

网友J:
谢谢大家了,非常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解决!我一开始限流电阻用的是排阻,将排阻改成普通的电阻就可以了!(只是其中原因还是不清楚,为啥排阻就不行)

未改前

未改前

改之后

改之后

网友J:
引用 网友F:
Proteus 8 仿真可以循环点亮流水灯led,程序没问题 ~~。怀疑led的限流电阻没对!

谢谢你,一开始用的排阻,然后改成普通的电阻就行!

网友K:
程序好像没问题,估计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是不是你在仿真图里面连错了线,接线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M:
楼主,程序有错,这个程序如果是低电平点亮,你的P2口全高电平,不管怎么移都是高电平的
应该是P2=(P2<<1|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