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LCD1602自制万年历程序+定时闹钟提醒哦!

楼主(2019-09-26):
最近用了款DS1302 RTC实时时钟,自己动手做个万年历时钟,加上闹钟,再也不用担心午睡超时了。
按键说明:S1 时间设置;S2 闹铃设置;S3  移动模式;S4  时间减;S5  时间加;S6 确认; S7 取消。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万年历点亮啦

万年历点亮啦

万年历组装好啦

万年历组装好啦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先来一段1302驱动程序:
/*
*******************************************************************************
*
* 文 件 名:DS1302.c
* 描    述:实时时钟芯片DS1302驱动模块
* 功    能:
*******************************************************************************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S1302.h"
/********LCD1302的读/写函数编辑写程序********/
/**********************************************
函 数 名:   RTInputByte()
功    能: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
说     明:   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   d 写放的数据
返 回 值:    无
**********************************************/
void RTInputByte(uchar d)
{
    uchar i;
T_IO = 0; //把此双向口清零,不用在此脚加上拉电阻
    for(i=8; i>0; i--)
    {
        T_IO=d&0x01;      //取最低位
        T_CLK=0;
        T_CLK=1;
        d=d>>1;
    }
}
/******************************************************************************/
/* 函数名称  : DS1302_OutputByte                                              */
/* 函数描述  : 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换此函数正确
{
uchar i;
uchar temp;
temp = 0;

for(i = 0; i < 8; i++)
{
  T_CLK = 0;
  if(T_IO != 0)
  temp |= (1 << i);
  T_CLK = 1;
}
return(temp);
}
void reset_ds1302()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
void clear_ds1302_WP()
{
reset_ds1302();
T_RST = 1;
RTInputByte(0x8E);
RTInputByte(0);
T_IO = 0;
T_RST = 0;
}
/*设置写保护*/
void set_ds1302_WP()
{
reset_ds1302();
T_RST = 1;
RTInputByte(0x8E);
RTInputByte(0x80);
T_IO = 0;
T_RST = 0;
}
/**********************************************
函 数 名:   Write1302()
功    能:    往DS1302写入数据
说     明:   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内部函数)
调     用:   RTInputByte(),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   ucAddr:DS1302地址,ucData:要写的数据
返 回 值:    无
**********************************************/
void Write1302(uchar ucAddr,uchar ucDa)
{
clear_ds1302_WP();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地址,写地址
    RTInputByte(ucDa);     //写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 0;
set_ds1302_WP();
}
/**********************************************
函 数 名:   Read1302()
功    能: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说     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内部函数)
调     用:   RTInputByte(),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   ucAddr:DS1302地址
返 回 值:    ucData:读取的数据
**********************************************/
uchar Read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ta;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地址,命令
    ucData = RTOutputByte();  //读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 0;
    return(ucData);
}
/**********************************************
函 数 名:   Set1302()
功    能:    设置初始时间
说     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   Write1302()
入口参数:   pClock:设置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    无
**********************************************/
void Set1302(uchar *pClock)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0;
    Write1302(0x8e,0x00);           //控制命令,WP=0, 写操作
    for(i=7; i>0; i--)
    {
        Write1302(ucAddr, *pClock);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pClock++;
        ucAddr += 2;
    }
    Write1302(0x8e,0x80);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
函 数 名:   get_time()
功    能:    获取DS1302时间数据
说     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调     用:   Read1302()
入口参数:   无
返 回 值:    *p: 把读取到的数据保存到 p 指向的数组里
**********************************************/
void get_time(uchar *p)
{
    uchar i,n;
    n = 0x81;
    for(i=7; i>0; i--)
    {
        *p = Read1302(n);
        p++;
        n+=2;
    }
}

详见附件哦~~

网友A(2019-11-15):
您好,为什么我的LCD1602 一开始显示,一调分就没了呢

网友B:
大哥有全部文件吗,新手不会写完整的单片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