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反射开关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9-09-26):
//红外反射开关,接收头HS0038B,发射管用pnp三极管驱动
//第一次上电,灯亮1秒后熄灭,
//手挡一次开,再挡一次关,如此循环
//实验板测试手挡一次开,再挡一次关 开关正常;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手一直挡在前面,LED会不停的亮--灭        -- 亮--灭
//请大神们看下,怎样才能做到手挡在前面不移开,保持一种状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P2^4;    //红外发射
sbit ir_in=P3^2; //红外接收
sbit led=P1^1;        //

uint cont,cont1;
bit flag_key;         //按键按下标志
bit key_lock=0;

void delay(uint z)           //ms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114; y>0; y--);
}

void fa_38k()          //38k 载波                         //接收头前面有滤光片,发射管要用黑色热缩套管套起来
{                                  //不是很准,没有逻辑分析仪,搞不准,现在的反射距离在60厘米左右(发射管串100欧电阻)
        ir=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ir=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0定时器,模式1, 16位计数
        TH0 = (65536-1000)/256;  //1ms初值 @12MHz晶振
        TL0 = (65536-1000)%256;

        ET0=1;
        TR0=1;
        led=0;
        delay(500);
        led=1;
        while(1)
        {
                if(flag==0 )
                {
                        fa_38k();  //发38K
                }
                else ir=1;           //停止发射

        if(ir_in==0)          //手挡住
        {
                flag_key=1;
                cont1++;
                key_lock=1;
        }
        else flag_key=0; //手移开

        if(flag_key==1 && cont1==100)
        {
                  ir=1;
                 cont1=0;
                 led = !led;
                 delay(1000);

        }

        if(ir_in==1) cont1=0;        //这句抗干扰很好,遥控器对着按,都没反应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256;  //重装1ms初值
        TL0 = (65536-1000)%256;
                cont++;
        if(cont==100)
        {
                cont=0;
                flag=!flag;         //发100ms 38K,停100ms

        }

}

网友A:
设一个标志位,手挡置1,移开复位0,LED的灭除受时间控制外还受此标志控制。这样手挡在前面不移开,保持亮状态。

网友B:
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C:
粗略的看了下,你有一个flag的变量没有定义,你确定程序没有报错吗?

网友C:
我看了下,有一部分逻辑我不知道,准确的说不知道你几个变量的用处,我提议把 if(ir_in==0)          //手挡住  改成while循环,  里面加个if(ir_in==1) 判断,continue跳出当前循环,不知道count1的用处,可能需要那个改的这个循环外面

网友D:
这个程序有BUG,38k发射应该用一个中断或定时器自动生成。主程序只控制发射还是不发射

网友E:
        if(ir_in==0)          //手挡住
        {
                flag_key=1;
                cont1++;
                key_lock=1;
        }
        else flag_key=0; //手移开

        if(flag_key==1 && cont1==100)
        {
                  ir=1;
                 cont1=0;
                 led = !led;
                 delay(1000);

        }

计数器都是100就切换led状态

网友F:
置标志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略的看了下,你有一个flag的变量没有定义,你确定程序没有报错吗?

我发帖的时候误删了,工程里面有定义的

楼主:
程序已经改好了,抗干扰能力强,用遥控器对着不停的按,都不会有误动作;隔着5mm厚的玻璃也能感应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P2^4;    //红外发射
sbit ir_in=P3^2; //红外接收
sbit led=P1^1;

#define const_key_time1 20  //感应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uint uiKeyTimeCnt1=0; //感应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char ucKeyLock1=0;   //感应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bit fw; //

void delay(uint z)           //
{
        uint x,y;
        for(x=z; x>0; x--)
//            for(y=50; y>0; y--); //1.38 ms
                        for(y=10; y>0; y--);  //340us
}

void main()
{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8位自动重装
        TL0 = 0xF4;                //设置定时初值                  13us        @11.0592KHz
        TH0 = 0xF4;                //设置定时重载值
        EA=1;
    ET0=1;
    TR0=1;
    led=0;
    delay(3000);
    led=1;
    while(1)
    {

                delay(2);        //间隔700us发一次340us 38k 载波
                fw=1;
                delay(1);
                fw=0;

                if(ir_in==1)        //没有感应 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
                {

                        ucKeyLock1=0;   //感应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1=0;//感应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if(ucKeyLock1==0)//有感应,且是第一次感应
                {
                        ++uiKeyTimeCnt1;  //延时计数器
                        if(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1)
                        {
                                uiKeyTimeCnt1=0;
                                ucKeyLock1=1; //自锁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led = !led;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fw)
        ir=!ir;                   //发38k 载波
}

网友G(2019-12-08):
楼主用的什么接收管?只脚带调制的 还是红外光敏晶体管?

网友H:
先初始化一下

网友I(2021-09-08):
楼主,能分享一下电路图不?程序测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