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3V震动电机驱动芯片,带调速

楼主(2019-09-26):
求推荐一款3V震动电机驱动芯片,带调速芯片。有没有合适的推荐?谢谢!

网友A:
干嘛不直接使用MOS管通过PWM驱动?

网友B:
2路直流电机驱动板模块 正反转PWM调速 双H桥步进电机迷你L298N

网友C:
RZ7889D这个芯片是SOP-8封装的,最高驱动电流可达3A,还有像1点几A或两A左右的SOP-23-6的封装,就是驱动能力没那么强,不知道你带多大的载,你可以找这个IC试一下,这只是驱动没有调速,带调速驱动的IC真没见多少!

网友D:
二楼是正解,震动电机不需要考虑正反转,使用电机驱动芯片是画蛇添足,用单片机一个PWM IO脚直接控制N沟道MOS管(比如3400MOS管),PWM用8位频率10KHz,PWM占空比越大转速越快。中间定时暂停还可以产生按摩的效果。楼主是要做电动牙刷吗?

楼主:
恩,明白了。就是一个振动按摩器。用MOS管或三极管通过PWM调节点空比就行了。

网友E(2020-09-18):
引用 网友D:
二楼是正解,震动电机不需要考虑正反转,使用电机驱动芯片是画蛇添足,用单片机一个PWM IO脚直接控制N沟道M ...

大佬流批!大佬能不能写点实现思路的伪代码看看呀

网友F:
MOS管接PWM调速,实用

网友G:
振动电机就是一个带偏心轮的电机。还要驱动芯片?还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