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24C16进行字节、页读取、页存取操作

楼主(2019-09-26):
以下这篇文章是自己折腾了三天存储芯片后,并且能够成功进行字节操作、页操作的一篇应用型文章,不太想研究原理的可以直接采用本文的代码和注意事项。

在对24C02或者24C16进行字节、页读取、页存取前,我们需要弄清楚I2C协议、24C02/24C16存储空间、字节操作和页操作的时序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Pvence」的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814407/article/details/101228190

I2C协议:I2C是什么协议网上进行百度方可知道,以下只写使用代码

void i2cStart(void)            //开始时序
{
  SDA=1;
  SCL=1;
  _delay(2);  //延时2μs
  SDA=0;
  _delay(2);
  SCL=0;
}

void i2cStop(void)            //结束时序
{
  SDA=0;
  _delay(2);
  SCL=1;
  _delay(2);
  SDA=1;
}

void i2cAck_MCU(void)        //应答时序
{
  SDA=0;
  _delay(2);
  SCL=1;
  _delay(2);
  SCL=0;
  _delay(2);
  SDA=1;
  _delay(4);
}

void i2cNoAck_MCU(void)      //非应答时序
{
  SDA=1;
  _delay(2);
  SCL=1;
  _delay(2);
  SCL=0;
  _delay(2);

24C02/24C16存储空间大小24C02就是有2Kbit = 2000/8 = 250个字节,24C16就是有16kbit  = 2000个字节,24C02一页最多可以写入8个字节,因此可以分成32页,24C16一页最多可以写入16个字节,因此可以分成128页。

字节写操作
void WriteByte_24LC16B(unsigned char input)
{
  unsigned char bit_count;
  for(bit_count=8;bit_count!=0;bit_count--)
  {
    _delay(2);
    SDA=(_Bool)(input&0x80);
    _delay(2);
    SCL=1;
    _delay(2);
    SCL=0;
    input=input<<1;
    _delay(2);
  }
  SDA=1;
  SDA_CTRL=1;        //这里需要看自己使用的芯片设置SDA的IO口为输入状态,我用的是HT45F67芯片,SDA端口设置为输入状态,用于判断SDA是否接到主机的应答信号
  _delay(2);
  SCL=1;
  _delay(2);
  if(SDA == 1)
          ack = 0;
  else
    ack = 1;
  SCL=0;
  SDA_CTRL=0;    //此处根据自己所使用的芯片将SDA所在的Io口设置为输出状态
}

void Write_24LC16B(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int RomAddress)
{
  unsigned char block;
  WriteDeviceAddress=0B10100000;
  block=RomAddress/256;
  RomAddress=RomAddress%256;
  WriteDeviceAddress=WriteDeviceAddress|(block<<1);
  i2cStart();
  WriteByte_24LC16B(WriteDeviceAddress);
  WriteByte_24LC16B((unsigned char)RomAddress);
  WriteByte_24LC16B(Wdata);
  i2cStop();
  _delay(5500);
}

字节读操作

unsigned char ReadByte_24LC16B()
{
  unsigned char bit_count,rbyte=0;
  SDA=1;
  SDA_CTRL=1;
  _delay(10);
  for(bit_count=8;bit_count!=0;bit_count--)
  {
    rbyte=rbyte<<1;
    _delay(2);
    SCL=1;
    rbyte=rbyte|((unsigned char)(SDA));
    _delay(2);
    SCL=0;
    _delay(2);
  }
  SDA_CTRL=0;
  return(rbyte);
}

unsigned char Read_24LC16B(unsigned int RomAddress)
{
  unsigned char output,block;
  ReadDeviceAddress=0B10100001;
  WriteDeviceAddress=0B10100000;
  block=RomAddress/256;
  RomAddress=RomAddress%256;
  WriteDeviceAddress=WriteDeviceAddress|(block<<1);
  ReadDeviceAddress=ReadDeviceAddress|(block<<1);
  i2cStart();
  WriteByte_24LC16B(WriteDeviceAddress);
  WriteByte_24LC16B((unsigned char)RomAddress);
  i2cStart();
  WriteByte_24LC16B(ReadDeviceAddress);
  output=ReadByte_24LC16B();
  i2cNoAck_MCU();
  i2cStop();
  _delay(2000);
  return(output);
}

页写操作
Wdata为输入数组的首地址,RomAddress为需要进行存储的地址,范围在0~2047之间,cnt为一次需要写入的字节个数,建议采用8的倍数的cnt,因为本函数不采用自动分页,不是8的倍数会在超出页写入最多的字节数之后覆盖掉原来的数。
void WritePage_24LC16B(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int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block;
  WriteDeviceAddress=0B10100000;
  block=RomAddress/256;
  RomAddress=RomAddress%256;
  WriteDeviceAddress=WriteDeviceAddress|(block<<1);
  i2cStart();
  WriteByte_24LC16B(WriteDeviceAddress);
  WriteByte_24LC16B((unsigned char)RomAddress);
  while(cnt--)
  {
          WriteByte_24LC16B(*Wdata++);
  }
  i2cStop();
}

注意:连续进行多页写操作,需要在WritePage_24LC16B函数后添加150μs以上的延迟,这段时间,24C02内部需要将数据存储到芯片内部。
例子:
D_buffer[8] = {1,2,3,4,5,6,7,8};
WritePage_24LC16B(D_buffer,0,8);
_delay(150);        //延迟150μs以及以上
WritePage_24LC16B(D_buffer,8,8);

页读操作
void ReadPage_24LC16B(unsigned char *Rdata,unsigned int RomAddress,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block;
  ReadDeviceAddress=0B10100001;
  WriteDeviceAddress=0B10100000;
  block=RomAddress/256;
  RomAddress=RomAddress%256;
  WriteDeviceAddress=WriteDeviceAddress|(block<<1);
  ReadDeviceAddress=ReadDeviceAddress|(block<<1);
  i2cStart();
  WriteByte_24LC16B(WriteDeviceAddress);
  WriteByte_24LC16B((unsigned char)RomAddress);
  i2cStart();
  WriteByte_24LC16B(ReadDeviceAddress);
  while(cnt>1)
  {
          *Rdata++ = ReadByte_24LC16B();
          cnt--;
          i2cAck_MCU();                        //发送完读地址后,需要应答一下
  }
  *Rdata = ReadByte_24LC16B();
  i2cNoAck_MCU();                        //读取最后一个字节需要非应答
  i2cStop();
  _delay(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