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差分与单通道程序和注解+仿真电路图

楼主(2019-09-26):
新手资料如果错误希望谅解。

ADC0832差分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带详细的注释):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num[]={"0123456789*#"};
sbit ADC_DI=P1^2;                //通道端CH0,CH1
sbit ADC_DO=P1^2;                //数据端
sbit ADC_CLK=P1^1;                //时钟端
sbit ADC_CS=P1^0;                //片选端

sbit DS=P3^5;
sbit SH_CP=P3^6;
sbit ST_CP=P3^7;

void ADC_init()                   //ADC0832初始化
{
        ADC_CS=1;                   //片选端关闭,低电平有效
        ADC_CLK=1;                   //时钟端
        ADC_DI=1;                   //数据端
        _nop_();_nop_();
}

void ADC_start()           //ADC0832启动
{
        ADC_CS=0;                        //打开片选
        _nop_();_nop_();
        ADC_CLK=0;                        //第一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DI=1;                        //打开通道设置
        _nop_();_nop_();
        ADC_CLK=1;                        //第一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一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

void ADC_select_channel()        //ADC0832通道选择:单通道使用CH0
{
        ADC_CLK=0;                                        //第二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DI=0;                                //DI为1是选用单端输入(单通道),DI为0是选用单道差分输入(双通道)
        _nop_();_nop_();
        ADC_CLK=1;                                        //第二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二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ADC_CLK=0;                                        //第三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DI=0;                                //第三个脉冲时DI为0选用CH0输入,DI为1是选用CH1输入
        _nop_();_nop_();
        ADC_CLK=1;                                        //第三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三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

uchar ADC0832()
{
        uchar dat1,dat2,i;           //定义二个变量dat1存入前8位dat2存入后8位
        ADC_CLK=0;                                   //增加一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DI=0;                                   //通道端关闭
        _nop_();_nop_();
        ADC_DO=1;                                   //数据端打开
        _nop_();_nop_();
        ADC_CLK=1;                                   //增加一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一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for(i=0;i<8;i++)           //循环8次时钟脉冲第四次到第十一次
        {
                ADC_CLK=0;                           //第四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dat1=dat1<<1;           //变量dat1每次循环左移一位,dat1从高位移到低位7位—0位
                if(ADC_DO==1)                   //判断数据端是否高电平
                {
                        dat1=dat1|0x01;   //如果数据端为高电平,变量dat1最低位变成1
                }
                ADC_CLK=1;                           //第四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四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

        for(i=0;i<8;i++)                  //循环8次时钟脉冲第十一次到第十九次
        {
                dat2=dat2>>1;                  //变量dat2每次循环右移一位,因为dat2从低位到高位0位——7位,
                if(ADC_DO==1)                  //判断数据端是否高电平
                {
                        dat2=dat2|0x80;           //如果数据端为高电平,变量dat2最高位置1
                }
                ADC_CLK=0;                           //第十一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CLK=1;                           //第十一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十一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

        ADC_CS=1;                                  //片选端关闭
        _nop_();_nop_();

        if(dat1==dat2)                          //判断二个数是否一样
        {
                return dat1;                   //如果一样就返回uchar ADC0832()=dat1
        }
        else
        {
                return 0;                          //如果不是那就返回0
        }
}

void main()
{
         uint tmp;
         ADC_init();
         lcd_init();
         while(1)
         {
         ADC_start();
         ADC_select_channel();
         tmp=ADC0832();
                wirte_lcd_cmd(0x80);
                wirte_lcd_date(num[tmp/1000]);
                wirte_lcd_date(num[tmp%1000/100]);
                wirte_lcd_date(num[tmp%1000%100/10]);
                wirte_lcd_date(num[tmp%10]);
         }
}

ADC0832单通道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num[]={"0123456789*#"};
sbit ADC_DI=P1^2;                //通道端CH0,CH1
sbit ADC_DO=P1^2;                //数据端
sbit ADC_CLK=P1^1;                //时钟端
sbit ADC_CS=P1^0;                //片选端

sbit DS=P3^5;
sbit SH_CP=P3^6;
sbit ST_CP=P3^7;

void ADC_init()                   //ADC0832初始化
{
        ADC_CS=1;                   //片选端关闭,低电平有效
        ADC_CLK=1;                   //时钟端
        ADC_DI=1;                   //数据端
        _nop_();_nop_();
}

void ADC_start()           //ADC0832启动
{
        ADC_CS=0;                        //打开片选
        _nop_();_nop_();
        ADC_CLK=0;                        //第一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DI=1;                        //打开通道设置
        _nop_();_nop_();
        ADC_CLK=1;                        //第一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一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

void ADC_select_channel()        //ADC0832通道选择:单通道使用CH0
{
        ADC_CLK=0;                                        //第二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DI=1;                                //DI为1是选用单端输入(单通道),DI为0是选用单道差分输入(双通道)
        _nop_();_nop_();
        ADC_CLK=1;                                        //第二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二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ADC_CLK=0;                                        //第三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DI=0;                                //第三个脉冲时DI为0选用CH0输入,DI为1是选用CH1输入
        _nop_();_nop_();
        ADC_CLK=1;                                        //第三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三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

uchar ADC0832()
{
        uchar dat1,dat2,i;           //定义二个变量dat1存入前8位dat2存入后8位
        ADC_CLK=0;                                   //增加一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DI=0;                                   //通道端关闭
        _nop_();_nop_();
        ADC_DO=1;                                   //数据端打开
        _nop_();_nop_();
        ADC_CLK=1;                                   //增加一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一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for(i=0;i<8;i++)           //循环8次时钟脉冲第四次到第十一次
        {
                ADC_CLK=0;                           //第四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dat1=dat1<<1;           //变量dat1每次循环左移一位,dat1从高位移到低位7位—0位
                if(ADC_DO==1)                   //判断数据端是否高电平
                {
                        dat1=dat1|0x01;   //如果数据端为高电平,变量dat1最低位变成1
                }
                ADC_CLK=1;                           //第四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四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

        for(i=0;i<8;i++)                  //循环8次时钟脉冲第十一次到第十九次
        {
                dat2=dat2>>1;                  //变量dat2每次循环右移一位,因为dat2从低位到高位0位——7位,
                if(ADC_DO==1)                  //判断数据端是否高电平
                {
                        dat2=dat2|0x80;           //如果数据端为高电平,变量dat2最高位置1
                }
                ADC_CLK=0;                           //第十一个时钟脉冲低电平
                _nop_();_nop_();
                ADC_CLK=1;                           //第十一个时钟脉冲高电平完成第十一个时钟脉冲
                _nop_();_nop_();
        }

        ADC_CS=1;                                  //片选端关闭
        _nop_();_nop_();

        if(dat1==dat2)                          //判断二个数是否一样
        {
                return dat1;                   //如果一样就返回uchar ADC0832()=dat1
        }
        else
        {
                return 0;                          //如果不是那就返回0
        }
}

/*float get_distance()
{
        uchar i;float sum=0.0;
        for(i=0;i<10;i++)
        {
                sum=sum+ADC0832();
        }
        return ((1388/(sum/10.0-5))-2);
}*/

void main()
{
         uint tmp;
//         float temp;
         ADC_init();
         lcd_init();
         while(1)
         {
         ADC_start();
……………………

网友A(2021-04-20):
你好,请问双通道差分的意思是我可以直接转换2个模拟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