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联开关按键轻触检测程序的分析

楼主:
我用的的是双联开关有个轻触功能,1和2接  P1.6输出高电平,P1.7输出低电平,1和3接  全部关闭,1和2接时  轻触一下,1和2断开然后松开闭合,,状态改变 P1.6输出低电平,P1.7输出高电平,但是只有在轻按着不松手时输出状态会 改变,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A(2019-09-27):
楼主这个开关相当于有3种状态:1.A-B通稳态,2.A-B-C都互不通暂态,3.A-C通稳态,给你写个示例。
程序功能:加电判断开关初始状态确定输出状态
          轻按一下,开关状态1-2-1,输出状态取反。再轻按一下,开关状态1-2-1,输出状态恢复。
          重按一下,开关状态1-2-3,输出清0。再重按一下,开关状态3-2-1,输出恢复到第一次重按之前状态。
#include <reg51.h>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bit flag=0;//声明开关状态标志

void main()
{
//加电识别开关初始状态
        if(!k1)
        {
                p16=1;
                p17=0;
        }
        if(!k2)
        {
                p16=0;
                p17=0;
        }
//主循环
        while(1)
        {
                if(k1==1&&k2==1)//判断开关有操作动作
                {
                        flag=~flag;        //记忆操作状态,
                        while(1)                //等待操作结果
                        {
                                if(k1==0&&flag==1)
                                {
                                        p16=0;
                                        p17=1;
                                        break;                //跳出循环
                                }
                                if(k1==0&&flag==0)
                                {
                                        p16=1;
                                        p17=0;
                                        break;                //跳出循环
                                }
                                if(k2==0)
                                {
                                        p16=0;
                                        p17=0;
                                        break;                //跳出循环
                                }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开关相当于有3种状态:1.A-B通稳态,2.A-B-C都互不通暂态,3.A-C通稳态,给你写个示例。
程序功能 ...

非常感谢  完美实现了我需要的现象,这种逻辑思维真的好清晰,我在这逻辑里经常把自己绕混。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