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延时函数实现问题

楼主(2019-09-26):
有这样一段单片机延时代码实现
void Delay_ms(int Cnt)
{
        while(Cnt--)
        {
                int t=100;
                while(--t);
        }
}

如果我把这段代码改成
void Delay_ms(int Cnt)
{
    unsigned int t = 0;
    while(Cnt) if(!t) { Cnt--; t=99; } else --t;
}

想了解一下 这样的修改是否等价
2段代码传入相同参数是否可以延时相同时长

网友A:
由于CPU处理不同代码耗时不同,所以第2段代码传入相同参数的延时时间比第一段代码增加约20%。

网友B:
采用C语言编程,没有绝对的相 同,程序会根据变量的数据类型及变量内存使用情况而编译成不同的指令,从而导致执行时间不同

网友C:
仿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直接运行看不出明显差距
但我不能确定是差距小还是 没差距
所以想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CPU处理不同代码耗时不同,所以第2段代码传入相同参数的延时时间比第一段代码增加约20%。

很感谢你的帮助
我大概明白了

网友D:
完全等价

网友E:
都测试一下最准确

网友F:
我给你来个试试

  16          void Delay_ms01(int Cnt)
  17          {
  18   1              while(Cnt--)
  19   1              {
  20   2                      int t=100;
  21   2                      while(--t);
  22   2              }
  23   1      }
  24

汇编的传统计算方法:

             ; FUNCTION _Delay_ms01 (BEGIN)
                                           ; SOURCE LINE # 16
;---- Variable 'Cnt'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 SOURCE LINE # 17
0000         ?C0001:
                                           ; SOURCE LINE # 18
0000 EF                MOV     A,R7   ;1指令周期
0001 1F                DEC     R7     ;1指令周期
0002 AC06              MOV     R4,AR6 ;2指令周期
0004 7001              JNZ     ?C0051 ;2指令周期
0006 1E                DEC     R6     ;1指令周期
0007         ?C0051:
0007 4C                ORL     A,R4   ;1指令周期
0008 6015              JZ      ?C0005 ;2指令周期
                                           ; SOURCE LINE # 19
                                           ; SOURCE LINE # 20
000A 750000      R     MOV     t,#00H      ;3指令周期
000D 750064      R     MOV     t+01H,#064H ;3指令周期
0010         ?C0003:
                                           ; SOURCE LINE # 21
0010 E500        R     MOV     A,t+01H  ;2指令周期
0012 1500        R     DEC     t+01H    ;2指令周期
0014 7002              JNZ     ?C0052   ;2指令周期
0016 1500        R     DEC     t        ;2指令周期
0018         ?C0052:
0018 14                DEC     A        ;1指令周期
0019 4500        R     ORL     A,t      ;2指令周期
001B 60E3              JZ      ?C0001   ;2指令周期
001D 80F1              SJMP    ?C0003   ;2指令周期
                                           ; SOURCE LINE # 23
001F         ?C0005:
001F 22                RET              ;1指令周期
             ; FUNCTION _Delay_ms01 (END)

  25          void Delay_ms02(int Cnt)
  26          {
  27   1          unsigned int t = 0;
  28   1          while(Cnt) if(!t) { Cnt--; t=99; } else --t;
  29   1      }

  49.              ; FUNCTION _Delay_ms02 (BEGIN)
  50.                                            ; SOURCE LINE # 25
  51. ;---- Variable 'Cnt'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52.                                            ; SOURCE LINE # 26
  53.                                            ; SOURCE LINE # 27
  54. ;---- Variable 't' assigned to Register 'R4/R5' ----
  55. 0000 E4                CLR     A    ;1指令周期
  56. 0001 FD                MOV     R5,A ;1指令周期
  57. 0002 FC                MOV     R4,A ;1指令周期
  58. 0003         ?C0006:
  59.                                            ; SOURCE LINE # 28
  60. 0003 EF                MOV     A,R7    ;1指令周期
  61. 0004 4E                ORL     A,R6    ;1指令周期
  62. 0005 6016              JZ      ?C0010  ;2指令周期
  63. 0007 ED                MOV     A,R5    ;1指令周期
  64. 0008 4C                ORL     A,R4    ;1指令周期
  65. 0009 700B              JNZ     ?C0008  ;2指令周期
  66. 000B EF                MOV     A,R7    ;1指令周期
  67. 000C 1F                DEC     R7      ;1指令周期
  68. 000D 7001              JNZ     ?C0053  ;2指令周期
  69. 000F 1E                DEC     R6      ;1指令周期
  70. 0010         ?C0053:
  71. 0010 7C00              MOV     R4,#00H  ;2指令周期
  72. 0012 7D63              MOV     R5,#063H ;2指令周期
  73. 0014 80ED              SJMP    ?C0006   ;2指令周期
  74. 0016         ?C0008:
  75. 0016 ED                MOV     A,R5     ;1指令周期
  76. 0017 1D                DEC     R5       ;1指令周期
  77. 0018 70E9              JNZ     ?C0006   ;2指令周期
  78. 001A 1C                DEC     R4       ;1指令周期
  79. 001B         ?C0054:
  80. 001B 80E6              SJMP    ?C0006   ;2指令周期
  81.                                            ; SOURCE LINE # 29
  82. 001D         ?C0010:
  83. 001D 22                RET              ;1指令周期
  84.              ; FUNCTION _Delay_ms02 (END)

        Delay_ms01(10);  //5.063 ms
        Delay_ms02(10);  //5.4325 ms
0.00019450
0.00525750 5.063 ms
0.01069000 5.4325 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