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的STM32驱动程序 含配置代码以及IIC通讯驱动

楼主(2019-09-26):
内含ADS111配置代码以及IIC通讯驱动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ADS1115.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fndef __cplusplus
#endif
/*--Private Value----------------------------------------------------------*/
enum TestPort {BatVal,BatCur};
unsigned char AD_BUF[2]={0};
#define SCLH        GPIOB->BSRR = GPIO_Pin_6
#define SCLL        GPIOB->BRR  = GPIO_Pin_6
#define SDAH        GPIOB->BSRR = GPIO_Pin_7
#define SDAL        GPIOB->BRR  = GPIO_Pin_7
#define SCLread     GPIOB->IDR  & GPIO_Pin_6
#define SDAread     GPIOB->IDR  & GPIO_Pin_7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onfigure I2C1 pins: SCL and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assert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2C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30; //
   while(i)
   {
       i--;
   }
}

bool I2C_Start(void)
{
        SDAH;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if(!SDAread)return FALSE; //SDA线为低则总线忙,退出
        SDAL;
        I2C_delay();
        if(SDAread)
        return FALSE; //SDA线为高则总线出错,退出
        SDA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void I2C_Stop(void)
{
        SCLL;
        I2C_delay();
        SDAL;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SDAH;
        I2C_delay();
}

void I2C_Ack(void)
{
        SCLL;
        I2C_delay();
        SDAL;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SCLL;
        I2C_delay();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L;
        I2C_delay();
        SDAH;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SCLL;
        I2C_delay();
}

bool I2C_WaitAck(void)  //返回1有ACK,返回0无ACK
{
        SCLL;
        I2C_delay();
        SDAH;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if(SDAread)
        { SCLL;
          return FALSE;
        }
        SCLL;
        return TRUE;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while(i--)
        {
          SCL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H;
          else
          SDA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
        SCLL;
}
u8 I2C_Receiv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L;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if(SDA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L;
        return ReceiveByte;
}
/****************************************************************************
* 名    称: ADS1115_Init
* 功    能: 初始化ADS1115
* 入口参数:id:设备地址;write_address寄存器 ;byte1:高字节配置;byte2:低字节 最高转换速度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完成ADS1115的配置寄存器的初始化
*****************************************************************************/
void ADS1115_Init(unsigned char id,unsigned char 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byte1,unsigned char byte2)
{
        while(!I2C_Start());
  I2C_SendByte(id);//写器件地址
        while(!I2C_WaitAck());
        I2C_SendByte(write_address);//寄存器地址
        while(!I2C_WaitAck());
        I2C_SendByte(byte1);//发送数据
        while(!I2C_WaitAck());
        I2C_SendByte(byte2);//发送数据
        while(!I2C_WaitAck());
        I2C_Stop();
        I2C_delay();
        I2C_delay();
}

/****************************************************************************
* 名    称: I2C_AD1115_Point
* 功    能: 指向ADS1115内部特定的寄存器
* 入口参数: id:设备地址;write_address寄存器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指向ADS1115内部特定的寄存器
****************************************************************************/
void I2C_AD1115_Point(unsigned char id,unsigned char write_address)
{
        while(!I2C_Start());
        //产生起始条件
        I2C_SendByte(id);//写器件地址
        //向设备发送设备地址
        while(!I2C_WaitAck());
        //等待ACK
        I2C_SendByte(write_address);//发送数据
        //寄存器地址
        while(!I2C_WaitAck());
        I2C_Stop();
        //产生结束信号
}
/****************************************************************************
* 名    称: I2C_Read2
* 功    能: 读ADS1115转换结果
* 入口参数: id:设备地址;read_address寄存器地址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转换的值放在BUF【2】
****************************************************************************/
void I2C_Read2(unsigned char  id, unsigned char read_address)
{
        while(!I2C_Start());
        //产生起始条件
        I2C_SendByte(id);//写器件地址
        //发送地址
        while(!I2C_WaitAck());
        //等待ACK
        AD_BUF[0] = I2C_ReceiveByte();
        I2C_Ack();
        AD_BUF[1]  = I2C_Receiv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
/****************************************************************************
* 名    称: StartChannel
* 功    能: 选择通道测量
* 入口参数: 通道0、1、2、3
* 出口参数: 采样值
* 说    明: 完成ADS1115的采样工作
****************************************************************************/

s16 Out,AIN2,AIN1,AIN3,AIN0;
s16 AD_Buff[4];
int temp=0;
float StartChannlel(char Channel)
{
        float AD_Val=0;

        if(Channel==0)
        {   //First (1001000)Address+0; Second :Point to the Config resgister   BatVal
                ADS1115_Init(0x90,0x01,0xc2,0xe0); //量程4.096;Continuous conversionmode;AIN1
                //860SPS;
                Out=AIN0-AIN1;
        }
        if(Channel==1)
        {
                ADS1115_Init(0x90,0x01,0xd2,0xe0); //量程1.024;Continuous conversionmode;AIN3  BatCur
                //860SPS;
                Out=AIN2-AIN3;//00110110
        }
        if(Channel==2)
         {
           ADS1115_Init(0x90,0x01,0xe2,0xe0); //量程4.096;Continuous conversionmode;GND
          //860SPS;
         }
         if(Channel==3)
         {
           ADS1115_Init(0x90,0x01,0xf2,0xe0); //量程4.096;Continuous conversionmode;GND
          //860SPS;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4));
        I2C_AD1115_Point(0x90,0x00);
        I2C_delay();
        I2C_delay();
        I2C_Read2(0x91,0x00);
  while(!I2C_Start());
        temp=(AD_BUF[0] << 8) | AD_BUF[1];
//        AD_Val=4096*temp/32768.0;
         AD_Val=temp;
         if(Channel==0)
                {
                         AD_Buff[0]=AD_Val;
                }
                if(Channel==1)
                {
                         AD_Buff[1]=AD_Val;
                }
                if(Channel==2)
                {
                         AD_Buff[2]=AD_Val;
                }
                if(Channel==3)
                {
                         AD_Buff[3]=AD_Val;
                }
        return AD_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