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D74HC138译码器 和74HC595控制数码管显示不同数字

楼主(2019-09-26):
怎样D74HC138译码器  和74HC245控制数码管显示不同数字,没搞明白只能显示同一个数值

网友A:
74HC245的输入端接P0,D74HC138的输入端接P2,循环8次控制P0输出段码,同时74138的输入控制0-7的数字,每控制一次输出,延时2ms,这样不断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B:
动态扫描呗,其实数码管还是一只一只地显示过去的,只不过间隔时间很短(2ms以内),由于视觉暂留效果就看成是多只数码管同时显示一样了。

网友C:
74hc245是一种在单片机系统中常用的驱动器,三态输出八路收发器,她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增加io口的驱动能力
你可以用245控制数码管的段,用138译码器控制数码管的位,用动态扫描法控制,具体可以参考宋师傅的《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里面有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