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器显示内容要从第二行开始显示

楼主(2019-09-26):
为什么蓝色箭头加上红色箭头所在代码可以让显示器的指针指向第二行,而单独使用红色箭头指向的代码却不行

网友A:
初始化LCD时不必设置指针起点,而在需要显示时再指定指针起点。如要从第二行某位开始显示,先设置指针起点命令LcdWriteCom(0xc0+x);x=0~15,再输入显示内容LcdWriteDate('A');。